[综合] 给电驴子加个电压表,纯手工制作表壳

楼主(2023-02-20):
为了接送孩子买了个电瓶车(爱玛Q101),骑了段时间,发现原厂的电量显示太不准了,第一格很跑很久,第三格到第四格一会儿就没了,还是装个电压表靠谱,于是到PDD上领券1.7买了一个电压表回来

网上很多人都是在车上打孔,我不想破坏车体,所以还是外置吧,签到红包买了个32mm的PVC管堵,然后用宝塔钻头开了个30mm的孔,刚好能放入这个表头

想着车把是圆形的,就在底部做个凹槽把,到时候粘两根捆扎带固定就好,于是切了一个20mm的pvc管,用电话卡粘了一个凹槽

做好后,这是正面

这是底部

这是侧面,感觉还挺好,然后打磨,开孔,喷漆,喷完漆以后,突然在抽屉里找到一个以前捡的一个自行车铃铛座子,笔画了一下,大小刚好,直接粘到底部,更完美,早知道就不搞那个凹槽了,废了半天劲

现在喷磨砂漆的工艺越来越好了,底部那个凹槽还有点缝隙,其他简直完美

找了跟鼠标线,两两并联,从开孔穿入,接上插头,焊锡固定,外面用电工胶布缠上,就等装车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拿上工具,准备装车

拆开前盖,找到仪表的插座

开始测量,开始找了一组红黑50V的,都准备安装了,突然想起来关闭钥匙,才发现这组是常电,不能让电压表一直亮着,费电,又测量半天才发现这组黄绿线为通电后才有得电压

最后直接把线插入母座,再把两个插头直接对插进去,这样就无损安装了这个电压表,一切确认无误,电压表打点704,然后按进表壳里,这样就完全防水了。

这是白天的效果

这是傍晚的效果,效果非常好,观察了几天,充满电53V多一点,还没有完全跑到没电过,理论上低于43V就跑不动了,这样可以直观的看电量了

=========================================================

最后问一下大家,谁知道仪表里面连着一个温度电阻是干什么的呢?仪表上也没有任何温度显示,难道是温度保护?

网友:
我准备给我的代驾自行车改装成彩色仪表,弄了几个APT的750C还有850C,没有控制器,用不了好尴尬。

网友A:
仪表盘里面的热敏电阻不是温度保护, 是为了减少测量误差,仪表在测量回路中加入了一个热敏电阻。

网友:
表哥,按了好几个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这样的电压表显示电压挺高,一起步电压瞬间下去不少的问题怎么解决。感觉靠电压指示电量也不太准哈

网友:
换个库仑计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盘里面的热敏电阻不是温度保护, 是为了减少测量误差,仪表在测量回路中加入了一个热敏电阻。 ...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C:
你这也只是看电压啊,要弄个电能表,看看放电曲线,比较合理的确定每个等级电量还剩多少

网友:
升级成库仑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这样的电压表显示电压挺高,一起步电压瞬间下去不少的问题怎么解决。感觉靠电压指示电量也不太 ...

默认显示电瓶静态电压,启动以后显示的是车辆全速后的电压,当你发现全速后的电压低于45V了,那说明跑不了多远该充电了,两个参数,你可以观察没电的时候,静态电压是多少,或者看全速以后的最低电压是多少,这都是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只是看电压啊,要弄个电能表,看看放电曲线,比较合理的确定每个等级电量还剩多少
...

都是参考而已,只是比原厂的那个更准一点,最准的就是8楼说的库仑计,但是价格不合适

网友:
没准你说的温度探头并不是探头,只是遥控接收天线加了个封头?

网友:
改的好,像原装的!

网友D:
我爸我妈两辆电驴,都是电量显示不准,也是第一格很耐用后面的秒无。也想给他们装个电压表,但是又不想破坏原来的表盘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爸我妈两辆电驴,都是电量显示不准,也是第一格很耐用后面的秒无。也想给他们装个电压表,但是又不想破坏 ...

可以自己diy,也可以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
改的专业,很漂亮的。

网友:
我买了电压表两三个月了,还没加到小电驴上。谢谢分享,我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diy,也可以直接买现成的

表不是问题,以前买的手上有很多,我自己做也行。关键是装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不是问题,以前买的手上有很多,我自己做也行。关键是装起来麻烦

PDD有现成的表,只需要回来接线就行,其实自己做的更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