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请教关于电流检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2-20):
想用STM32做个电压电流检测,电压没有问题,电流检测由于没有做过所以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做过电流检测的大神:

1.最大电流3A,电流采样电阻用0.01R电阻够不够?或者说还能再小点吗?
2.电流采样放大用LM358/LM324行吗?还是换用其他什么型号的更精准的运放?
3.采样电阻是只能放在GND端吗?能否放在VCC端?就是能否高电压端检测电流?

网友A:
电流采样放大建议用精密运放SGM8552或GS8552,TP5552 ,TP-09 ,TP-10.   3A的话其实可以用专用的电流采样芯片,有3A电流转3V电压的专用芯片,而且是内置采样电阻的,采样可以选高端也可以选低端.如果是运放的话就只能是负极GND端

网友B:
这个要看你AD采样精度吧,精度高,电阻就可以取小一点,精度低的话,可能要取0.1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采样放大建议用精密运放SGM8552或GS8552,TP5552 ,TP-09 ,TP-10.   3A的话其实可以用专用的电流采样芯片 ...

专用电流采样芯片价格怎么样?有推荐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用电流采样芯片价格怎么样?有推荐型号吗?

3A电流的话用MAX471这个就可以了,内置的精密采样电阻是35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AD采样精度吧,精度高,电阻就可以取小一点,精度低的话,可能要取0.1欧了。 ...

经过运放放大的,采样电阻和AD精度关系就不大了,0.001V和0.1V都可以放大成1V给单片机的,实际精度和运放的失调电压还有温漂关系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AD采样精度吧,精度高,电阻就可以取小一点,精度低的话,可能要取0.1欧了。 ...

AD用STM32自带的12位ADC,精度不会太高,能用就行。因为ADC全量是3.3V,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需要运放进行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电流的话用MAX471这个就可以了,内置的精密采样电阻是35毫欧

好的,谢谢。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字数补丁

要注意一下这个芯片是高端采样,低端采样要找别的芯片 MAX471 MAX472的特点及应用 - 道客巴巴 (doc88.com)

网友:
专用电流采样芯片吧,使用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采样放大建议用精密运放SGM8552或GS8552,TP5552 ,TP-09 ,TP-10.   3A的话其实可以用专用的电流采样芯片 ...

没记错的话, 运放可以差分放大,不一定非要接gnd端吧。

网友:
ina100,200系列的国产替代芯片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的话, 运放可以差分放大,不一定非要接gnd端吧。

运放差分放大的话要多运放配合,误差会增大,而且输出是给单片机的IO口的,差分输出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差分放大的话要多运放配合,误差会增大,而且输出是给单片机的IO口的,差分输出不好搞 ...

你理解错了吧?

网友:
单运放差分吗?好像是可以,但是高端采样也要求采样端电压不能大于运放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