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30块一个淘的库存会议壁挂音响FT-204

楼主(2023-02-20):
闲鱼本地看的,30一个,4个120,加了10块给我送过来

应该是oem批量生产的,听了下中高音不错,低音不太好,拆了看看

首先拿掉网罩

打开看到内部,很多线,居然还有新疆棉

一个高音+一个中低音,高音上有个大电容

单元特写

讲道理低音单元看起来还行,但是没有下潜,可能是箱体问题

网友A:
感觉楼主买贵了。。。

网友:
还行,外观不错,改造下会更好

网友:
做工还算认真,但价格确是贵了

网友:
类似好多商店里的背景音乐壁挂或置顶音箱,频宽不咋地,寿命长长的

家用的话放厨房不错

网友:
找湖山的木箱

网友B:
定压箱 换分频器改定阻试试

网友C:
全部没有打印,没有牌子。

网友:
应该要掏一对

网友:
用CBB电容做高音分频,这料也太省了。

网友:
这个定压的音响,二手的不用这么贵吧~~~

网友:
好垃圾的样子

网友:
这音箱一只30元有点不值。

网友:
这种箱子,我是不会要的了

网友:
好像有点贵了

网友:
看到里面这样子,感觉楼主买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买贵了。。。

这是没用过的,tb买也要90一个,感觉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没有打印,没有牌子。

这种都是OEM的,贴牌,哪家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压箱 换分频器改定阻试试

有定阻模式,但是我是拿回老家挂厨房和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