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谁能推荐个手机投屏液晶电视的软件吗?谢谢!

楼主(2023-02-20):
最好兼容性好点,操作简单点的。谢谢了!

网友:
一直使用果果投屏

网友:
type转HDMI的线试试

网友:
直接手机自带的投屏不可以吗?

网友:
投屏软件有很多,例 乐播投屏

然后在手机上打开乐播投屏

点击“连接投屏”按钮,就会进入“连接投屏”的界面

默认是进入“扫码连接”的界面,这时,我们只需要通过手机扫描电视上的乐播投屏的二维码,就能连接投屏。当然,我们也可以点击上图的“输入投屏码”,然后在输入框中输入电视乐播投屏上的投屏码,就可以连接投屏。

网友:
一般用乐播投屏

网友:
乐博投屏用的很多,当然要电视支持投屏功能。

网友:
一直用奇异果,好用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