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铜线 要多粗???

楼主(2023-02-20):
变压器输出线是2x4.5的扁铜线。全桥整流后的直流部分 我该用多粗的铜线连接到输出端子呢?

网友:
按照1平方走8安电流算算

网友:
你要看你电流有多大?线要多长?末端电压要保持多少?这个都是有公具可以计算的

网友:
最大输出电流的1.5倍,考虑瞬时电流

网友:
这个大小要根据你的需求吧

网友:
9平方?猛啊。
建议同尺寸……
小点也没有关系,毕竟这段导线也不是很长。降电流使用也没有关系

网友:
建议6方线,  烧线不烧变压器

网友:
我一般都是按1平方6安电流算的。

网友:
2x4.5=9,前后保持一致,10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粗的绕组,你是要当点焊机用啊,

网友A:
我认为朋友的认知有点问题,当然有个条件需落实,是修机还是变压器另利用。若是修机,当然得配同等电流的电缆,若是另利用,就该算算需要多大的电流,再确定铜线的粗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朋友的认知有点问题,当然有个条件需落实,是修机还是变压器另利用。若是修机,当然得配同等电流的电 ...

我是想 太粗了没用,细了万一哪天负载大了,线皮子就化了,还得换,麻烦。就想 可能的话,合适粗细,出问题 也好收拾。。。

网友:
跟你绕组粗细差不多就行了吧

网友B:
2x4.5是什么意思?2根4.5的还是2 mmx44.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x4.5是什么意思?2根4.5的还是2 mmx44.5mm?

2mm厚 4.5mm宽。。扁铜线

网友:
      在变压器里,铜线一根挨一根相互取暖,电流密度当然取的低了,出来散热就好多了

网友:
还要看次级窗口能不能放的下,不然绕不够匝数。

网友(2023-06-15):
整流后电压升高   同功率   电流降不少  6平绰绰有余

网友:
能放得下就尽量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