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山本音響工芸旗舰无源前级AT-03-1A

楼主(2023-02-20):
(图片)

网友:
哈,只有音源转换和音量调节,纯后级放大

再加上一个无源放大就好了

网友A:
做工不错,就是空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就是空了些

这个是无源前级,实际就是选择器+衰减器,只需要波段开关和电位器,除此,你还想有啥???

网友:
看上去不错,金光灿灿

网友:
无源前级装置对于一般用户就是个坑,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对于高端音响是必须的

网友:
全金属屏蔽外壳,金光闪闪的内芯,不便宜。

网友:
用料真扎实

网友:
没有放大倍数的信号选择、衰减前级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音响界玄学,智商税。几千几百的保险丝,成千上万的传输线异曲同工,忽悠了多少人。换个线能听出声音区别的都不是人,动物耳朵估计才那么灵敏,除非原来用的的是细铁丝。

网友:
一个开关搞这么大壳子,壳子不错

网友:
纯铜,真是件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