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吹个头发,永日电吹风插头冒火星冒黑烟……

楼主(2023-02-20):
早上洗完头吹头发一分钟就听见滋滋响的声音,一抬头,
插座处冒火星冒黑烟,一股强烈的刺鼻的塑料烧焦的味道,
连忙一把扯下吹风机电线,应该不是插座的问题,又把
吹风机插到插排上,没反应,完蛋,刚吹了半个头……下班回来再说吧。

上班路上猜测是电吹风插头铜片和电线虚接,2100W大功率大电流导致发热
烧焦塑料。

晚上回来开始拆解插头一探究竟,美工刀割开插头塑料:

看,铜片和导线已经完全断开:

为啥说铜片没说铁片,因为我拿磁铁吸了吸,没吸住……

2015年26块多买的电吹风,可以了:

原因找到了,先扔这吧,改天看看是修还是再买个新的拉动消费

网友A:
换个插头就好了。
无精代言永日,哈哈哈哈。。。。无精还日个毛啊

网友:
看插头,应该是和插座接触不良打火导致的

这回可以换了整个的了

网友:
接触不良打火烧了

网友:
吴京都镇不住

网友:
重新接个插头就好了

网友:
这种插头经常插拔,做工 不好的,经常坏,还有就是电热水壳也是的。

网友:
换个插头就好

网友:
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这小子的广告真是让人讨厌

网友:
电吹风的插头质量都不怎么样,吹一会就发烫,烧是迟早的事,自己换个比较好

网友:
插拔插拔的次数太多

网友:
插头质量太差了,大电流工作肯定出问题。

网友:
牛B哄哄的神器,这下不神了?
拧换个插头,两用两年!

网友:
功率大,插头小,于是发热严重,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插头就好了。
无精代言永日,哈哈哈哈。。。。无精还日个毛啊

你头像不错

网友:
插头线断股太多了?

网友:
换根线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看来是短路了

网友:
不知道为啥我家里很多个墙上的插座都是双孔的经常接触不良倒是三孔的就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