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AMD 23.2.1驱动更新导致Windows设备无法开机

楼主(2023-02-20):
最新报道称 AMD 近日推出的 Radeon Adrenalin 23.2.1 图形驱动程序导致 Windows 设备无法开机,迫使出现问题,此前又没有备份的设备只能重装系统。AMD 官方目前没有做出回应。
AMD 于情人节推出了 Radeon Adrenalin 23.2.1 图形驱动程序,带来了对《Forspoken》和《死亡空间》的官方支持。
IT之家访问 Reddit 社区、Twitter 社交平台、ComputerBase 论坛等网站,发现 AMD 用户反馈在安装该更新之后无法访问引导磁盘,导致无法开机。用户只能回滚到此前备份的还原点,如果此前没有备份,那么只能重装系统。
CapFrameX 软件官方推特账号认为本次驱动更改了 BIOS 设置,导致启动失败。不过也有人认为是 AMD 的新版驱动不兼容 Windows 更新导致的。

网友:
AMD 目前尚未对该问题做出回应,但是建议 AMD 用户在安装其他图形驱动前做好备份工作。另外,也可以考虑重装 Windows 来确保驱动更新的正确安装和系统的正确运行。

网友:
AMD 目前尚未对此做出回应,但多家用户已经表示,即使重新安装及回滚驱动到 22.x 版本等方法都无济于事,仍需要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该问题目前局限在 AMD 处理器与 Radeon 显卡的用户中,所以如果有 AMD 设备的用户可以暂时不要更新 23.2.1 版本的驱动程序,直到 AMD 出面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AMD 方面尚未发表声明回应报道,不排除存在其他影响用户开机的问题,建议符合要求的用户尽量慎重安装。目前可以尝试降级驱动版本,以解决开机问题,而且可以考虑备份系统,以便在发生错误时及时恢复,避免面对重装系统的痛苦。

网友:
win11给我把驱动给换了,现在amd控制面板都打不开

网友:
AMD CPU  + AMD 580 显卡 更新了 目前啥事没有!  WIN11 专业版!

AMD显卡官网下载的驱动  不是WIN自动更新的

网友:
还在WIN7上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