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哥们指点一下监控防盗安装问题!!感谢!

楼主(2023-02-20):
准备在鱼墉安装监控防盗,面积是120米X80米长方形,在网上学习了几天,大概思路方案如下,不知道可不可行,如有错误请指正,或有更好的方案也说一下,谢谢!路由器的LAN孔出来连接4电一光的光纤收发器LAN孔,另一端网线连接四口POE百光交换机的UP LINK孔,POE录像机的LAN线出来连接光纤收发器的另一个LAN孔,另四个POE孔出来分别直接连接距离不超100米的四个POE摄像头,然后通过POE交换机的四个POE孔连接另外四个POE摄像头(POE交换机处有220电源,用防水箱抱杆安装)光纤一共用230米,网线460米超超5类网。一光四电的光纤收发器一对,4+2口百光POE交换机!请各位大佬看下这样线路连接能不能行得通,感谢指导!

网友A:
摄像机最好是对射安装,避免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机最好是对射安装,避免死角。

是准备用对射的方案,就上上面的方案和接线老哥看有问题不!

网友B:
摄像头近的用网线POE供电,远的用WiFi传输,这样节约成本,加了光纤收发器得多花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近的用网线POE供电,远的用WiFi传输,这样节约成本,加了光纤收发器得多花不少钱。 ...

也考虑过用无网桥来连接,但求稳定性还是决定布线,也就多光纤和收发器的钱,200多吧也能接受

网友:
懵圈了,监狱那边都没你家摄像头多哇!养只藏獒吧!

网友:
最多按4个就够了,主要照边上,

网友C:
没什么太大问题,只要网络通就可以了,走POE的网线保证质量。室外安装注意保证网线能保护好,能埋地最好,架空的话不要受力,套管且能钢丝悬挂。
我会这样布置,相对死角少一点。供参考

网友:
养的鳄鱼么,搞这么大阵仗,我觉得楼上某位说的养条狗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太大问题,只要网络通就可以了,走POE的网线保证质量。室外安装注意保证网线能保护好,能埋地最好,架 ...

感谢老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