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自行车控制器改装 怎样才能跑得快

楼主(2023-02-20):
我有一个电动车控制器,就是这个牌子的,看不太清了。

网上也没有找到,我用的是72V电池,800W电机,三档速度,最快只有41KM/h ,我看网上说三档速度能到50km/h,什么情况给看看,

三速线接在地线、i1、i2三个位置,我的板子和这位版主的板子一样,

就是画红圈的地方

我想知道板子上的i3、i4、i5、i6是干嘛的?是不是接上线速度可以更快。还是要改其它地方我的电车才能跑快。

网友A:
电池电压够了,可以换个1000w或者更大w数的控制器。

网友B:
跑这么快干嘛,刹车系统满足那么高的速度吗?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够了,可以换个1000w或者更大w数的控制器。

在不换硬件的情况下,能实现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这么快干嘛,刹车系统满足那么高的速度吗?安全第一

上班比较远,且路上直且长。

楼主:
这款控制器能解锁吗?是不是解锁了能更快。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不改的好

网友:
不能只考虑控制器,电机也分扭矩扳、速度版,也就是说RV值(电压与转速比值)。

电机RV值是固定的,只有增加电压才能增加转速,电流大小只是改变扭矩大小。

网友:
电动车一般到45算快啦,没有发动机制动,速度太快早晚要吃席

网友C:
没看错的话是48v 500w的控制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错的话是48v 500w的控制器把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W的,但是电机是800W的,二手买过来一直这么用的。电机和控制器一起的,人家说是800W,我也不太懂,但是一直用的72V的电池,跑40km/h ,三年了吧,一直也没出过问题。不烧电机也不烧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错的话是48v 500w的控制器把

好像和绿板的那个一毛一样呀,500W的?

网友D:
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搞的这么神秘?

网友E:
600w电机和控能跑到50km了,还是48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0w电机和控能跑到50km了,还是48v电池。

我的48V才跑平路36KM。满油门满电下电压跌到43V。电池有绝缘短路风险。

网友:
楼主想要多快? 速度快了后功率大大增加 电池够用?

网友:
换智能控吧,一般调到60没问题的

网友:
40km了,别折腾了

网友:
我的电动车跑到28公里都快的受不了,害怕紧急情况下刹不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