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清洗机的选择困难症。

楼主(2023-02-20):
每年有一批次清洗空调外机的任务,从十年前洁普斯,15公斤的220V感应电机,换到五年前亿力,7公斤的220V有刷电机,总的问题就是东西笨重,接市电220V麻烦。随着渐渐入手大有5401电锤,2903角磨机,5733P冲击扳手,感受到了锂电工具的快速与轻巧。
想再入手一个锂电的清洗机裸机,主要是想利用现有的大有的20V电池和闪充,要求力度大。毕竟原来的洁普斯标注1500W功率,9.5MPa压力,5升的流量。亿力标注有1200W,6-9MPa压力,流量看不清(功率没有虚标,但是感觉压力和流量只有洁普斯的一半)
按之前的使用经验来看,洁普斯力度太大,需要散成扇形,不然会冲倒空调外机散热片,亿力的稍有点大。对于锂电的清洗机也不期望能力度很强,但是需要能够把空调外机能够冲洗干净。看了一下威克士和东成的,不知道能否达到广告中宣传的那样。以及电池能否通过转接板,转接之后用上去,希望大家指导指导。

楼主:
手里有大有的电池,只想购买裸机。不知道用转接板之后能不能使用?

网友A:
尽量打住这念头,买洗车机配套的电池吧,大有电池转接后能用,也可以用,但没有低压保护了,非常容易过放。

网友B:
清洗外机还是用市电吧,锂电的都是渣渣,流量小,电池重,更累,不适合干活

网友C:
洁普斯哪里有卖?

网友D:
我用的亿力,半个月一次。不用力度大,翅片会倒。锂电配水桶就好

网友E:
之前有市电,去年用锂电很轻松,量大多备一个电池和充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打住这念头,买洗车机配套的电池吧,大有电池转接后能用,也可以用,但没有低压保护了,非常容易过放。 ...

谢谢指点,我在想我每次洗一台之后,去下一个地方,可以在车上充电,这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外机还是用市电吧,锂电的都是渣渣,流量小,电池重,更累,不适合干活 ...

但是我要在荒郊野外的地方作业,接市电真的不方便,太占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洁普斯哪里有卖?

不知道,当时貌似是一个品牌,比其他牌子要贵10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亿力,半个月一次。不用力度大,翅片会倒。锂电配水桶就好

请问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市电,去年用锂电很轻松,量大多备一个电池和充电器就可以了。

你买的什么呢?

网友:
锂电版还是算了吧, 之前的锂电版送我哥浇菜地了!

没劲, 水压没压力, 用个一段时间后, 水压更小, 接头难拨,收纳麻烦!

最后止烧于拉瓦1509,

网友F:
现用威克士绿机629,家里三台空调和电动车都是用它清洗,还不错,我博世平台,买个电池转接口就可以解决了,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用威克士绿机629,家里三台空调和电动车都是用它清洗,还不错,我博世平台,买个电池转接口就可以解决了 ...

我看了629的额定压力只有25MPα,630的也一样,633的压力上来了,但是价格太贵。貌似632的压力达到了2.8MPα,价格也适中,考虑要不要搞个这样的裸机回来。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进展,基本锁定在威克士630和633。主要是没看到实机,未亲自试用不敢网购,毕竟试过之后退起来太麻烦,商家还不一定愿意退。在闲鱼上终于找到一个距我12km的威克士商家,裸机报价不贵。和他约好了哪天有空,去他店子里面试一试,决定买不买?买的话选哪一款?

楼主:
       再次汇报一个进展,看来之前的选择是幂幂之中自有天意。
     今天叫了一个相熟的机械钻孔师傅到老客户那里钻十几个洞,见面他就说给我个电池。这朋友总是给我带来惊喜,看到别人不要看上去却有用的,或是捡到一些东西,先是想着送我。送过电线,空调配件,安全带之类。打开车门拿出一个20伏4.0Ah锂电池,开始以为是个杂牌,百度一查才知道是卡胜,成色新,用别人的威克士电锤一试,充放电都正常。

     自已的三个大有只配的两块电池,看来要配一个威克士转大有,再加一个大有转威克士了。最后问一下大家,能够用大有的充电器充卡胜电池(配转接板)吗?毕竟能省一个充电器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汇报一个进展,看来之前的选择是幂幂之中自有天意。
     今天叫了一个相熟的机械钻孔师傅到老 ...

一步到位,往往越想省钱然而越费钱,真的!

网友:
还是用市电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台锂电的,估计在900瓦+以上,只要电池给力可以一直洗,你已经有洗车机了,把原洗车机泵头利用上,买个无刷电机和控制器不到两百,拼起来.吊打大有和东城,还可以利用以前的电动工具电池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