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6S软路由连不上网 重新插拔下WAN口 电脑就连上了

楼主(2023-02-20):
买了个软路由R66S,家里电脑突然连不上网了,我拔掉R66S的WAN口,再重新插拔下,电脑就连接网了,对了,我改过R66s的LAN口地址,因为和路由器的管理地址冲突好像。我这个有个别原因暂时不方便R66s和光猫直连。,家里网络连接情况如图.
诸位大佬要设置什么

楼主:
我看了下,。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光猫是162.168.1.1,腾达路由器地址是162.168.2.1,我光猫开了dhcp模式 ,下面的腾达路由器也开了dhcp模式.,,软路由WAN口具体咋改呢 电信网  什么地址,网关,服务器DNS

网友:
你直接把你的软路由的WAN设置成固定的IP,192.168.2.8就行了。只要是路由器下LAN段的IP就行了。  软路由的LAN段。你设置成。192.168.0.1就好了。

你软路由前的路由器如果不是。500块钱以上的话。你加上这个软路由器,用来做什么?当交换机用?

软路由理伦上比一般的路由器的转发能力更强,功能更多?可是你加在路由器下面,这个用法,真的是很少见。

网友:
可以的话,搞桥接(需要搞到光猫超密)光猫--R66S--腾达路由。   光猫、腾达路由都关掉DHCP。 路由只是当个AP使用。

网友:
这个用法,真的是很少见

网友:
楼主说了有个别原因不方便软路由直连光猫

网友:
怎么不用x86的软路由,玩法更多,软路由wan自动获取也行,从腾达路由获取的,是192.168.2.x 段的,lan 设置192.168.3.x,打开软路由DHCP,下边的终端就会获取到入软路由的ip地址了。如果不行,检查腾达路由是否有问题。

网友:
看看地址分配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网友:
重复连接了

网友(2023-04-18):
有了软路由还要路由器干嘛呢?除了光猫,其它的设备DHCP都关掉,才不会造成IP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