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维简Web-U2 U表更换5针大电流母座,增加5针直通模式私有快充协议监测功能

楼主(2023-02-20):
维简u2 几年前可以说是最强大的usb 电压电流表了,完善的功能,众多快充协议的检测,本来觉得pd协议可以一统江湖,彻底统一手机充电协议,但国内手机厂家就是不按套路,为了垄断各自为战,推出自家非标准的私有快充协议,这样多年前买的u表难以适应快速的变化纷纷淘汰,虽维简厂家这几年一直不断跟随快充协议的变化更新固件(大概更新了几十个版本),以至于为了适应兼容小米a口pd快充协议 重新开发新的检测技术,但由于u2早期硬件设计没有预料到未来的这种变化使得更新固件后检测快充协议时不得不外接hid辅助供电于是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这个u表伴侣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608-1-1.html, 但是随着国内厂家快充协议都集体转向5针u口时 ,u2当初设计时只a口采用大电流5针公头,母口虽采用质量较好的座子但是仍旧是4针非加粗款,这就直接导致不能配合5针公头实现5针快充直接监测,用的普通母口载流虽标称5a 但长时间监测仍有过载风险,硬件上的缺失无法通过固件更新解决,于是再次打算更换5针加粗母口,实现5针直通快充监测和更大的载流量,延缓淘汰 目前已知U3 A2支持5针大电流直通。

这个亚克力面罩质量不行,四个螺丝位置已经碎裂。

反面

a口用了5针大电流

诡异的是母口并没有采用,公头应该当初只为检测oppo vooc闪充 5v ,配合u2自身的闪充线模拟功能认为没有必要再用个5针母口。

u表串a口,5针直通模式,可以看到由于u表母口为4针,缺乏1针(小米用作cc引脚)所以并未进入67w快充,而且连qc快充都没进入,原因是用的原装线,内部带私有e marker芯片,手机检测到原装线固执的死磕私有pd快充,由于不能正常通讯所以只能降格在5v 2a dcp模式,充电功率不到9w。如果换普通4针线反而能激活qc3 快充,不能直接5针直通模式监测,这样很不方便。

同样无法oppo 67w超级快充,只4线降格使用,可以看到vooc 3.0(或svooc2.0)已经支持10v档调压。

补救方法只能用两根线将u表串入到c口,再c口输出,由于u2接入pd快充时将自己模拟成pd负载(为了点亮u表,pd协议不握手无输出),这样即便c口监测也无法正常进入67w快充,原因是普通模式u表和手机都在和充电器握手,导致两个打架,最终就是连电都不能充,手机无反应。 于是只能进入pd监听模式,此模式u表将关闭pd握手,将自己作为旁观者,只监听手机和充电头的数据流但是不干预,这样就避免了打架,下图pd监听模式可以正确激活67w快充,且显示出pdo报文。但是此模式操作比较麻烦,还要进入几级菜单再进入pd嗅探,界面显示信息也比较有限,想检测电压电流曲线啥的还得退出到正常模式,私有协议的大电流也不是普通线能够承受的,用两根线线阻也较大,会影响测量准确性。

可以看到9.5v 26w上下,手机电量较高,充电功率较小。

vooc闪充 也可以透过pd监听模式正常握手启动,只是非pd协议不显示pdo报文。

u2提供了模拟vooc 数据线模式,模拟原装线内部的单线通讯ic,实现非原装线也能正常进入闪充。

利用这个模式同样能启动oppo67w超级闪充,但是此模式仅支持oppo系,小米和黑鲨等私有快充无法通过这个模式实现a口直通监测。

所以马宝找了款尽量匹配u2的母口

5针 双插后贴沉板短款

加粗的正负极和第5针脚

拆掉面板

a公头的第5针在这里,连通到mcu io口,此脚平时弱上拉到3.3v,这点和vooc闪充一致,小米魔改pd此针脚上拉到4.2v,遇到小米组合起来大概3.7v,实测可以兼容二者通讯,不必增加切换电路。

拆掉蓝牙板儿,这个蓝牙板的改造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890-1-1.html

4针a母口其实质量不错,但是应对当前动辄几十,上百瓦,大电流已经不够用。

两个对比

本来觉得都是沉板款,更换应该稍加改造即可。

然而u2原配用的反插母座

因此不得不翻过来用

好吧,先拆掉原来的,为了不拆屏,钳子剪断原来针脚,再烙铁拆下来。

四个针脚需要重新整形

先开延长槽

再弯折到两侧中央

再弯弯儿

再截短打磨,总算合适了。

第5针飞线用漆包线穿过屏底

这里出来

新座子焊好,正负极飞线也是加粗,这样5a电流很轻松。

换好后公头和母座都是绿芯,毫无违和感。

已经升级成5针大电流了

下面开始5针私有协议直通监测,可以看到已经正常进入67w快充。

自动调压正常,功率当前31w。

可以方便随意的切换界面

容量统计

最大最小和内阻

更多信息

va曲线

纹波

d+ d-监测

1小时实时曲线记录,配合温度探头可以分析手机温控策略,可以导出到电脑,没改造之前就无法记录最重要的握手起始阶段调压调流具体流程,不便于分析快充策略。

下面是oppo一样识别到原装数据线成功进入67w超级快充

正常握手成功

可以看到vooc3.0调压基于d+ d- ,但不同于高通qc协议单纯的逻辑电平调压,d-密集的数据流。

真我同样正确和数据线通讯成功激活大功率dart快充

经改造后理论上应该可以支持当前市面上所有5针a口私有快充协议直通监测,oppo vivo 1+ realme 黑鲨 小米私有 等等,方便了很多。

网友A:
球球你这么干维简会认为你是在搞事情的

网友B:
那个第五针是cc线啊,跟电流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球你这么干维简会认为你是在搞事情的

还不至于影响u3的销量吧,老兄怀揣u3不知u2的苦啊不过倒是可以开展u2升u2+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第五针是cc线啊,跟电流没关系吧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不至于影响u3的销量吧,老兄怀揣u3不知u2的苦啊不过倒是可以开展u2升u2+业务 ...

有U2的看了这个帖子之后都去改5针,然后就不想升级到U3了,维简脑阔疼

最近我在研究维简那个C4,有点痒痒,纠结要不要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U2的看了这个帖子之后都去改5针,然后就不想升级到U3了,维简脑阔疼

最近我在研究维简那个C4, ...

价格太贵好几百,目前pd3.1还没普及暂时用不到这么高的电压,u2耐压30v目前都应该可以短时支撑最新的realme neo5 (国际款传闻gt3)240w超大功率快充了,那个输入端20v 11a左右,已经改成定制c口承载了,u2 u3 电流测量范围都是大于5a的,目前c4实际就是换了降压ic和更好的adc,adc也是应为量程变大必须升级的,加强了载流,支持pd3.1其他没啥大的优势,估计u2 u3最少还能撑2年,到时淘特了再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太贵好几百,目前pd3.1还没普及暂时用不到这么高的电压,u2耐压30v目前都应该可以短时支撑最新的real ...

是的,C4也分好几个版本,用的ADC也不同,听球球的,暂时先放一放,离618和双11还早,到时候维简不拿大额优惠券诱惑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C4也分好几个版本,用的ADC也不同,听球球的,暂时先放一放,离618和双11还早,到时候维简不拿大额 ...

嘿嘿好饭不怕晚

楼主:
延长一下退休时间

网友C:
改装后功能提高不少。

网友D:
之前我连U2是个啥都不知道竟然看完了

网友E:
五针的USB头子座子比较贵还不包邮哈哈

网友F:
价格也很给力,买那么贵也不整个好看点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后功能提高不少。

希望晚些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连U2是个啥都不知道竟然看完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针的USB头子座子比较贵还不包邮哈哈

价格到还好,几毛钱一个,就是不包邮,我买了4个+3邮费,4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也很给力,买那么贵也不整个好看点的外壳

好看的外壳太贵~

网友:
请教一下,67瓦的快充,相比十来瓦的充电器,会更伤电池吗?新手机送的快充放着吃灰,还是在用旧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