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路板用刷子除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3-02-20):
最怕刷子刷的过程产生静电,把板子搞坏了,
各位是如何给电路板除尘的

网友:
猪毛刷子没静电,再加上气吹,有小贴片的地方别太用力就行。实在不放心,可以用wd-40精密电路清洗剂。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不用担心静电的问题,随便刷

网友B:
就是刷刷刷,有除尘器在吹吹

网友C:
真讲究就上静电手环

网友D:
有防静电的刷子。

网友:
拿水洗一洗就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了,晒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不用担心静电的问题,随便刷

你不怕把板子刷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刷刷刷,有除尘器在吹吹

除尘器能把静电吹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防静电的刷子。

防静电的刷子是手柄绝缘,防止人体静电把主板弄坏,
刷东西过程产生静电还是没法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讲究就上静电手环

静电手环是不是配合特殊的刷子?

网友:
趁LP不在家可以拿到厨房用水冲冲。

网友:
用压缩空气吹,不放心可以再用精密电器清洗剂吹一遍

网友:
按我的理解,能够让灰尘进入的电路板,一般都没那么精密,大致刷刷就行了。缝隙可以用压缩屏的洗板水喷一下,但是我感觉清理效果一般般,挥发后表面还是发暗,不如擦的光亮。

网友:
用水冲应该也没事吧,最后风干就行咧

网友:
送一把静电刷和静电手环.

网友:
车用气泵,吹!

网友:
吓得我都不敢用毛刷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毛刷,从没有损坏过板子,静电的产生是需要条件的,手动的频率怎能产生静电,况且操作中都是慢慢的轻刷

网友:
更需要担心的是冬季人身上的静电。刷子没问题。可以使用静电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