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ell L300PM-00电源拆解

楼主(2023-02-20):
有一Dell品牌机,不开机,经检查,确认电源坏了,型号L300PM-00,拆开看看,初步检查,保险完好,电源控制芯片炸了,功率管也炸了,有个二极管也坏了,旁边有一元件也坏了,不知是什么,可能还有其它坏的,没什么修的价值。

外观品牌型号

指示灯及220v 110v选择,奇怪,开关电源可以110v使用啊,怎么还搞这个

开盖

代工厂家

电路

7912及STPS2045

损坏的控制芯片UC4833

盖子炸飞了

功率管损坏

两个431

可调电位器

224

主电容

反面,焊点饱满

烧坏的地方

海绵都烧了个洞,这种海绵感觉没有必要吧,受潮容易出故障

谢谢观看!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
品牌机的    做工及用料      还过的去

网友A:
不对啊,我的印象中LITEON不是建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我的印象中LITEON不是建兴么?

又称光宝

网友:
品牌电源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铜丝看着很养眼

网友:
光宝代工的,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B:
用料好,值得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我的印象中LITEON不是建兴么?

https://www.liteon.com 光宝科技

网友C:
宽幅电源电压不是自适应的吗?这个怎么还有切换开关啊

网友D:
没什么修的价值

楼主:
用料还行,就是坏的太多,维修成本高,不值得维修,看了网上二手的也才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好,值得修好

用料还行,就是坏的太多,维修成本高,不值得维修,看了网上二手的也才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修的价值

是的,坏的太多,维修成本高,不值得维修,看了网上二手的也才50

楼主:
做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宽幅电源电压不是自适应的吗?这个怎么还有切换开关啊

是啊,我也疑惑

网友:
把坏的元器件换了,试一下灯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