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256g BAR 慧荣SM3280BB多光驱启动无法识别问题 ...

楼主(2023-02-20):
这是正品三星256g 没刷固件,在chipgenius_v4.21.0701.exe芯片查询上显示是SM3281BB,,,,用sm32Xtest_V2.5.77_v1_T1102.exe量产工具显示SM3280BB然后调整两三分区或者5分区,在电脑里所有盘都认,包括写好的光驱,写保护的盘,可移动磁盘,但开机启动只识别出第一分区的光驱和UEFI启动分区可以进PE,其它做好的盘无法识别显示,手上有一个杂牌的120G慧荣SM3281BB,可以调5分区并所有分区都可以做光驱启动,都能识别,为什么三星只能做一个光驱,是哪里没调对,还是要从新刷固件,哪位大神教教我,附上杂牌120G多盘成功识别图,三星在电脑里也能识别所有分区和光盘,但启动时不能识别多分区,附图是启动多光驱时能识别的是120G的盘

网友A:
关机,再开机。不要重启,SMI家的3280有固件BUG,上次通讯后不彻底断电,就会不识别容量

网友:
3281BB  有一个  还没偶折腾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再开机。不要重启,SMI家的3280有固件BUG,上次通讯后不彻底断电,就会不识别容量 ...

谢谢,刚做了三分区,关机再开机也是只认一个光驱,附图

网友:
好麻烦的感觉,我选择都搞几个U盘(doge

网友:
ChipGenius一直有这个bug,3281和3280识别结果是反过来的

网友:
看来  一盘多光驱   这个想法    有时不太如意

网友:
三星Bar须谨慎操作,我的128G就是写CID的方式,结果现在电脑不认盘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903来实现多驱多启,还不用量产

网友(2023-06-05):
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dump出你这个盘的固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