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小米温湿度计pro、秒秒测温湿智能时钟,改RX8025T,以及RX8025AC、DS3231SN.....

楼主(2023-02-20):
实在按奈不住,发出来这篇折腾(说到哪算哪,有很多说不出来)……

这篇主要聊聊折腾RX8025T/AC、DS3231SN的心得经验,也谈不上准确,仅供参考。

以前买了小米温湿度计PRO,就是因为它是墨水屏,非常好看。买了后走时非常不准,经常要用手机对时,从网上一查,大家好像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一时想改但没有办法。

后来在本论坛发现大家都用RX8025来改,还有DS3231SN,所以一下来了兴致,就开始研究怎么改,一发不可收拾。中间过程不说了,不断折腾的过程,只说结果吧。

共买了两个频率计(某鱼,没拍照)、驯服钟、恒温晶振、100只RX8025T-UB/UC、50只RX8025AC、20只DS3231SN、投产了10块空板子供测试(自己画的PCB,自己焊接)。

下面上图-----

上面两图应该是4个,有一个小米温湿度计pro拿到别的地方了,图上只有3个。把8025用引线引到壳体外面,可以使用。网上有用的500多K电阻,我用的拆掉的pF的电容串联到引线中,这样电流能下来,频率还没有测试,通过1个月的观察,感觉秒误差与测量的频率尾数差不多,比如测量8048,折算月误差4秒,经过与time.is对时,感觉月误差在3.5秒(0.5秒没法准确,通过感觉)。

以上两图是秒秒测温湿度智能时钟主板,把原晶振(标号Y1)和匹配的2个小电容拆掉,更换RX8025T,按照论坛里面大佬的引线方式。这个秒秒测没有小米那个好拆好装,第一次没经验把秒秒测的墨水屏给拆裂了。要小心。

后来把所有的8025T/AC焊到板子上进行测量频率和筛选,这样大家都能看到每个器件的精度如何。经过测量,发现每个器件短时间内的频率会飘,即使这样用频率计筛选过的,频率不是完全的准,对于8025T温补型器件,短时间大概有0.002Hz的抖动,长时间有更大的飘动,感觉能到<0.01吧,只是感觉。

这是我测量过的8025器件,上面标记说明一下:频率是32.768,000KHz,取最后四位8000。另外,举例尾数8005,代表的意思是32.768005KHz,经过年误差计算:
5/32768*3600*24*365≈4.8秒,那么8005代表的意思就是,年误差快了5秒。举例尾数7996,那就是年误差慢了4秒。

相对俩说,T的误差小些,AC误差大些,可是通过这么多的筛选,可以挑出相对好点的器件,需要的时候就换上。

使用刚开始借来的频率计测量,频率计先用驯服钟校准(10MHz),测量每个8025的频率,如果是7999,就是年误差慢了1秒。

另外再说说DS3231SN,大家都说这个更准,2ppm,可是有很多劣势,比如价格偏贵,测量后发现也有年误差最大49秒的,当然也有1秒误差的。更要注意的是,网上买的好多器件都没有缺口,只有带缺口的误差才小。不带缺口的,虽然也是16脚,可是万用表测量频率只有32.66KHz,误差太大,不知咋回事,买了好多这种,准备扔了。包括个别模块自带的也是没有缺口。请看下图:

第1、2张图带缺口,后面几张图不带缺口。第2张图的模块还不错,精度挺高。但是比起价格来,一片3231抵得上十几片8025,通过筛选还是8025更好。最后一张图片用万用表测量不带缺口的频率,32.66KHz,很不准了,差了100Hz,相当于年误差100,000秒了,日误差274秒。不知道是我测的不对还是咋的,测量几个器件都是32.66KHz,单芯片和模块都是。

有个过程,把3231从模块用俩烙铁拆下(涂了焊油),烙铁320℃,再换上某个板子上时,同一个器件更换前后测量的频率差别很大,更换前测量是8001,更换后变成7940,频率小了很多,后来又拆下,用洗板水擦除焊油,再焊上器件,频率变大了些,估计在797x,但没有回到原来的频率了。怀疑焊油对频率有影响,也可能烙铁焊的时间长有影响。

经过这么多折腾,把家里的所有闹钟(没有拍照)、wifi对时时钟、蓝牙时钟、墨水屏时钟都改了,改了好多个,带到学校的时钟也可以准了。也可以改指针式钟表。
全部自用不商用。

还有很多过程没说,前后经历了几个月,想到哪说哪。别问为什么这么折腾,问就是强-迫-症,唉,乐趣啊爱好啊魔怔了,一言难尽!希望能理解!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必须要改啊

网友:
终于又看到8025了

网友:
又要开始精准计时了

网友:
有理有据有实验数据,不错,8025又坐上神坛第一把交椅了。

网友:
小米的电纸屏漂亮

网友:
讲解得真好。。

网友:
这个工程大了

网友:
确实魔怔了!

网友:
墨水屏的?看起来不错

网友:
8025的热度仍然不退啊

网友:
来个铷原子钟看看

网友:
越玩儿越大了

网友:
楼主是个爱好钻研的人,孜孜不倦。
我也改了几个,R8025AC和8025T,T的准确度高,但耗电量也大一点点,其中一个电子钟改后经和手机校准后,去年9-10月份,大概5个月吧,前两天无意中对比了一下手机,误差在0.5秒左右。
期间还用两根漆包线拧成麻花--辫子大法改的,这种改法不增加耗电量。也是去年9-10月份,当月经多次校准,误差很小,大概月误差2秒左右,室温在25-28度左右,但这种改法受温度影响比较大,我家没有暖气,冬季室内气温8-11度左右,经过几个月后,目前慢了许多,大概是70秒左右

网友A:
看到频率计就拜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频率计就拜服了

用频率计能筛选大致的频率范围或者等效年误差,前提就是器件拆机件很便宜。实际器件不同时间段和温度有漂移,用频率计比摸盲盒更准确,但做不到准确到年误差1秒精度,但大概率几秒精度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主要关注那两张焊到板子上进行筛选的图片,长的那张图片有100只8025T,小的那张图片有50只8025AC。150只8025,全部进行频率测试,有一小部分年误差在10秒以内。

这样足够强迫症使用了,要求再高,就得想别的办法了,比如对8025进行寄存器调整误差,这个我还做不到。大神用单片机或者成品板子可以调整8025的寄存器。

成本再高的,用驯服钟输出1s信号,全年ns级精度。

楼主:
还有个遗憾,谁能告诉我,市场上有没有电池长时间供电的、带秒显示的、能通过蓝牙或者wifi对时的、外观漂亮的时钟?

网友:
好详细啊,一看就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