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抽油烟机怎么拆机?时钟不准想加8025

楼主(2023-02-20):
家里原来的仿樱花油烟机用了十几年了,前段时间老是发出哒哒的声音,最近就把它给换了。这个志高油烟机318w,28m³的排量,手势控制,语音控制都不错,维一不满意的就是时钟,三五天就慢一分钟,想要RX8025加持,就是不知道怎么拆机,有知道的大婶请提示一下。。
wechat_upload167690288263f381e26582b
wechat_upload167690298963f3824d2c867
wechat_upload167690299063f3824ea602a

网友A:
跟我家里的TCL 差不多,先下墙,下墙后可以看到周边一大圈都是螺丝,竖着放涡轮的是2层的,外层是薄薄的不锈钢,注意带手套...别问我为什么....

网友B:
时钟误差确实有些大

网友C:
没必要改,工作量大,不好拆。

网友D:
贴住不看才是王道。时间久了拆开就是一个字又黏又恶心……

网友:
低端抽油烟机里面的时钟一般不是很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E:
整个抬下,见螺丝就拆,拆散后顺便给它洗个澡,也见到电路板了。

网友F:
大件家用电器的时钟都不准,冰箱微波炉的也是那样,可能是用交流电50HZ做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家里的TCL 差不多,先下墙,下墙后可以看到周边一大圈都是螺丝,竖着放涡轮的是2层的,外层是薄薄的不 ...

手流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误差确实有些大

强迫症比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改,工作量大,不好拆。

强迫症比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住不看才是王道。时间久了拆开就是一个字又黏又恶心……

是新的,就是工程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抬下,见螺丝就拆,拆散后顺便给它洗个澡,也见到电路板了。

这样都不知道能不能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件家用电器的时钟都不准,冰箱微波炉的也是那样,可能是用交流电50HZ做基准的。 ...

应该还是石英钟的吧

网友:
没有必要吧,谁会在抽油烟机上看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家里的TCL 差不多,先下墙,下墙后可以看到周边一大圈都是螺丝,竖着放涡轮的是2层的,外层是薄薄的不 ...

哈哈哈,我也是深有体会,不锈钢太薄了,手被割伤。

网友:
我家西门子的冰箱屏幕也不准 而且断电丢时间 想改但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这玩意弄个时钟的意义在哪里啊

网友:
有的是直接撬前面玻璃,注意,是有的!

网友:
这个挺方便的,烹饪时计算时间,放一个小时钟的话很快就有油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