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动车锂电池动用了切割机

楼主(2023-02-20):
客户说买了不到一年 长时间没用 死活不充电 饿死的失去质保,客户自己拆了半天没弄开,提给我了,我开始螺丝刀别 刀子割就是弄不开外壳,正巧了给客户修理的角磨机在我这还没拿走、拿来用用切开了,顺利扒开了电池组保护壳,里面还有金属壳保护,竟然是大单体 单节20安,电压都是0.5伏、我用维修电源小电压电流跳过保护板冲了一会 电池有电压了,在测量有高有低,把低的补补 、尽量差不多,然后维修电源继续整体充电,过了会插入电池的充电器 测试一下不充电,跳过保护板一根细线连接负极充电器开始强制充电,在过了一会去掉线充电器能自己充电了,保护板工作了,然后万用表每一组电池测量看看电压低的接入维修电源给补充,充电器一边整体充电,维修电源到处给单串补电,尽量做到平衡电压 、先冲上一夜看看 ,明天再给电压低的强制喂电、这样才能平衡状态正常工作,考虑电池是否正常 决定充满放置一天看看跑电不 ,然后测量内阻参数,看看跑电在充电缺电的单组,这个笨办法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上网查查这个电池怪贵 正考虑要客户多少钱

网友A:
问题就是这种饿死过的锂电池,特别是电池组充电有点危险
电池已经受伤了,肯定会出现不均衡,充电时最好要严密监控着。

网友B:
三元锂电池单节低于保护电压应该是电芯不行了。

网友:
切割是个细心活,稍不小心就割坏了里面

网友:
饿死的失去质保,这个购车合同里面写了?

楼主:
继续整体充电 ,电压低的电池单独补电 ,电压高的灯泡放电,争取早日康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是这种饿死过的锂电池,特别是电池组充电有点危险
电池已经受伤了,肯定会出现不均衡,充电时最好要 ...

电池都是电压过低  电池没有切破 是外面金属壳一点点伤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元锂电池单节低于保护电压应该是电芯不行了。

这个电池组每一个都是0.5伏 电压抄底了  正尝试补电 然后放置一天在测量电压内阻 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

网友:
看上去有电池鼓了

网友:
应该一节一节单独冲  都充满

网友:
希望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C:
星恒这电池完全没价值折腾了,巨容易鼓包,再加上过放电,估计充电会涨起来,看图片感觉都已经有点胀了,估计就是钢带勒着,才没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恒这电池完全没价值折腾了,巨容易鼓包,再加上过放电,估计充电会涨起来,看图片感觉都已经有点胀了,估 ...

这个电池口碑不怎样 查下资料很多人说易鼓包

网友:
三元锂,估计难救活,就活也不会好用,若是铁锂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星恒出了名的鼓包王

网友:
卖废品还能卖好多好多钱,现在废旧电池价格上天了,卖了换新狠核算

网友:
锰酸锂,鼓包王!

网友:
何解星恒喜欢用大单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