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孩视宝护眼灯

楼主(2023-02-20):
这几天不小心把灯从高处掉下,摔成3部分,插电后就没反应了,灯罩那边很难拆,最终还是暴力拆开,灯的光看书还是挺舒服的,但是看内部还是感觉没想象中的好

网友:
配重挺大的一块

网友:
这灯看着还不错,可惜了

网友:
看品牌名就带有收割性质的

网友:
光线均匀就护眼了?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
肯定不便宜

网友:
用胶水重新粘起来

网友:
还是白炽灯最好,就是费电发热量大!但是配个眼镜的钱能买很多电,我感觉49W的白炽灯嫌小,我给孩子用的是60W的白炽灯!

网友A:
所谓的护眼,就是去频闪和蓝光吗?

网友:
这牌子是微商的最爱

网友:
摔得挺厉害的,这灯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B:
估计是断线了,修好了吗

网友C: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最起码灯珠不是一般的多,估计亮度不是问题,比得力那个好过几条街了

网友D:
现在的护眼灯是真难挑啊

直接18650,用电阻串联灯珠的方式,还有频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断线了,修好了吗

修不好   估计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
有一根弯弯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护眼灯是真难挑啊

直接18650,用电阻串联灯珠的方式,还有频闪么? ...

这种不会有频闪了吧,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最起码灯珠不是一般的多,估计亮度不是问题,比得力那个好过几条街了 ...

现在买四百多   有二百多颗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护眼,就是去频闪和蓝光吗?

都是这么宣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