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的简短使用体验

楼主(2023-02-20):
先说明,本人是业余电子爱好者,可能用到的很多高性能方面的东西目前用不上,比较主要是简单的,轻易可以感知的东西。短短半天也找到几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1. mV档AC DC共用的,但默认居然是AC的,这不符合多数人的应用情况(这个多数人还是可以说的吧),结合第二点会让人很恼火
2. 切换大部分档位以后,Select键切功能是不能马上按的,要稍等一会,能马上切换的只有AC+DC和Hz/%两个,其它包括mV档,所有电流档切换交直流,通断电容档切功能是不能迅速切换的,就是你想测电容,扭到电阻档,要等一会才能转通断,再等一会转二极管,再等一会转电容。显得很迟缓,这在我用过的0660低端机器都不存在的。
3. 转盘不是很好,很容易卡中间档。
4. NCV不知道怎么想的,完全没用,本来不是很重要,有则加分功能,但完全不能用也有点离谱,怼插座完全没反应,差不多要裸露电线近了才响
5. 二极管档带提示很多人说挺好的,同意,但声音有点延迟,优化成读数出来了就响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23-4-11 11:43):
6. 测电流时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强。就算有其它引线插进去电流孔测电流,一定要把电压表笔拔出来,否则的表笔天线作用,读数误差在100mA能漂到75mA

网友:
没用过哦,哈哈

网友:
评价很客观真实。

网友:
转盘问题好解决,拆开在芽槽位置加硅脂即可。

网友:
AC档有时测220v不准。

网友:
每个产品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既然买了,就用,习惯了就行

网友A:
其实说白了UT61E+的缺点一大堆但是有一点决定了成为一代经典表,就是最便宜的能够标定DC和电阻的4位半,什么玩具厂的ZT219还有UT61E是无法标定的,UT61e+这项硬指标确实硬,其他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呢,就像特斯拉一样,作为电动车,便宜续航长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说白了UT61E+的缺点一大堆但是有一点决定了成为一代经典表,就是最便宜的能够标定DC和电阻的4位半,什 ...

怎么讲,这表这么硬的指标我竟然不知道
没关注这61e+
61e手头有,已经沦为炮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说白了UT61E+的缺点一大堆但是有一点决定了成为一代经典表,就是最便宜的能够标定DC和电阻的4位半,什 ...

61e含+的分辨率够用但准确度就不一定了,所以它还不能用来标定电压电阻,只能利用短稳配合基准做比较。
貌似也没有见过人测试过线性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1e含+的分辨率够用但准确度就不一定了,所以它还不能用来标定电压电阻,只能利用短稳配合基准做比较。
...

【优利德UT61E+校准方法-哔哩哔哩】 https://b23.tv/SdROjKR
这个是修老板的校准视频,线性非常的好,1v 10v 100v 都一字不差,200v是200.01v,电阻档位大电阻最后一位的1个字慢一些,1k是1.0001等等,这个价位还是非常不错的了

网友:
按键生硬,手感不好,要用力按,而且按键反应延迟比较明显!
至于转盘卡中间,倒是很多人反应过,我的还没碰到这个问题,正常旋转卡中间的概率不高。这种转盘结构是目前世界主流的转盘结构,只能说想法跟上世界潮流,但是实现的不理想,比如模具细节设计,加工精度等可能有不足的地方,转盘塑料件摩擦的位置加润滑油会有效果!
二极管档声音延迟问题,绝大多数带有此功能的表都有这个问题。还是能接受的速度,毕竟测压降一般不要求像通断档跑线路对速度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说白了UT61E+的缺点一大堆但是有一点决定了成为一代经典表,就是最便宜的能够标定DC和电阻的4位半,什 ...

我发这贴的想法是UT61E+大家赞誉不少,性价比很好。之前也是属于我心理价位以上的表,偶然入手,发现很多低端表不会出现的情况比较惊讶。比如很多人鄙视的钢珠弹簧转盘,就很少卡中间档,select切换一般也是不用等的,ncv更是了,30,40元的表都有,还比它好用,对习惯便宜表的人来说,感觉多花了钱,有升级,但又有些是降级,不吐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UT61E+校准方法-哔哩哔哩】 https://b23.tv/SdROjKR
这个是修老板的校准视频,线性非常的好,1v  ...

那不是线性测试,线性是要固定在一个量程内。
比如200.00mv,从0开始10mv为步进增加到200m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这贴的想法是UT61E+大家赞誉不少,性价比很好。之前也是属于我心理价位以上的表,偶然入手,发现很多 ...

钢珠的很多转盘平衡性不好,压力不均匀,会接触不良,尤其是现在国产低端表的钢珠转盘属于缩水设计,远不如以前的老表钢珠转盘!钢珠转盘噪音比较大,不耐振,不抹油的话,磨损会比较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这贴的想法是UT61E+大家赞誉不少,性价比很好。之前也是属于我心理价位以上的表,偶然入手,发现很多 ...

至于说NCV,属于比较鸡肋的功能,能用到的地方很少,而且有更可靠的测量方式!这在世界大厂的表里面,NCV属于非常边缘的功能,极少有表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说NCV,属于比较鸡肋的功能,能用到的地方很少,而且有更可靠的测量方式!这在世界大厂的表里面,NCV ...

我觉得是大表因为砖头不能拿着测,小表有还是可以有的。明火线区分也挺方便的。我从前什么都不懂时,墙上插座加一个插位,拆开后要装回去还真得是电笔。

最重要的是整出来,基本能用是最低要求。类似温度档,不会经常用,但有时真要用发现没有,就觉得表功能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珠的很多转盘平衡性不好,压力不均匀,会接触不良,尤其是现在国产低端表的钢珠转盘属于缩水设计,远不 ...

我发现个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台的个例。mV档,表笔短接以后,交流档能归零,直流会0.01-0.02跳,不会归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至于说NCV,属于比较鸡肋的功能,能用到的地方很少,而且有更可靠的测量方式!这在世界大厂的表里面,NCV ...

完全赞同,福禄克17B+都没有这个NCV功能。

网友:
特意找出61e.试试ncv确实是不灵敏,还占了一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赞同,福禄克17B+都没有这个NCV功能。

这不能这么说吧,fluke一大堆手持表还没有微安档呢。hPE倒是从来没见人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