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讨论隔问题,如何辨别电线是不是国标

楼主(2023-02-20):
每次出去路边店购买电线都问是不是国标,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有的含含糊糊,我现在可以屏手感看出是不是铜,但是平方数够不够怎么看?带卡池看直径?还是称一下特定长度的重量?还有啥好办法?

网友A:
京东上买,如果虚标的话,找京东赔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上买,如果虚标的话,找京东赔偿

问题又回来了,怎么知道虚表?

网友:
需要专业设备和人吧?还有维权也不容易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又回来了,怎么知道虚表?

用毫欧计啊,按长度计算,测量导线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毫欧计啊,按长度计算,测量导线的电阻。

感觉太专业,民间不好实施,如果用称重,2.5平方100米铜2.224千克,但是皮怎么算,如果卡池看,多芯线也不是正圆,不容易看出正确读数。测量单根*总支数,貌似最好,需要正经卡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太专业,民间不好实施,如果用称重,2.5平方100米铜2.224千克,但是皮怎么算,如果卡池看,多芯线也 ...

你就买个电线而已,又不是去买电缆、买黄金。。。
差不多就可以了,实在不放心的话,自己花钱找检测机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买个电线而已,又不是去买电缆、买黄金。。。
差不多就可以了,实在不放心的话,自己花钱找检测机构 ...

差不多就行是为数不多的文化糟粕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就行是为数不多的文化糟粕之一。

买个破电线而已,你要是买房子,还不得把地板砸开看看钢筋有没有偷工减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破电线而已,你要是买房子,还不得把地板砸开看看钢筋有没有偷工减料啊? ...

房子买正经开发商的,有国家监管。小开发商偷工减料又不是新闻。

网友C:
最简单的是送第三方实验室检验,不过检测费对于个人来说是很贵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送第三方实验室检验,不过检测费对于个人来说是很贵很贵的。

不是要坚定,是说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识别路边店的电线。当然直接购买品牌的省事,但是品牌的贵,还有就是路边店一般不卖品牌的,利润低。杂牌的水分就大了,需要辨别。

网友D:
那个1035+是不是就能搞定!也不是太转业呀

网友:
有条件就用毫欧表微欧表,国标都有规定长度多少电阻,有表可以查的。
我觉得平方数虚标根本不重要,不会虚标那么多的,真在意的话,干脆买大一号的线,怕就怕铜的纯度有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1035+是不是就能搞定!也不是太转业呀

也是内阻原理不太容易实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坚定,是说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识别路边店的电线。当然直接购买品牌的省事,但是品牌的贵,还有就 ...

当然有简单方法啊,找个规模大点的店铺,去买最贵的一般都不会差

舍不得花国标的钱还想买国标就不要说别的了………………

网友:
铜耐腐蚀,上点洁厕灵

网友:
上次在一个工厂拿出来一捆未用的三芯电缆线,工人放好线,一测量断了一芯,经剖析才发现真相
一整捆就两头2米长是纯铜的,中间全部是铝芯的.

网友:
这个很难辨别的吧

网友:
除了买贵的并没有什么好办法,认知和经验并不容易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