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70mai七十迈行车记录仪本体+GPS底座拆解

楼主(2023-02-22):
行车记录仪本体+GPS底座

先拆底座,就橡胶条下面有一颗螺丝

接触的触点

GPS天线

屏蔽罩底下没拆

有小卡扣固定

主机,先看一下外观

工厂测试的标签

镜头

标签下有两颗螺丝,卸下后翘起塑料壳即可拆开

取下电池,能看到四个角都有螺丝固定住塑料支架

锂电池,用于停车录像+时间记忆

主板

工厂测试触点

固件芯片 华邦的 丝印:25N512GVEIG

掀开屏蔽罩

三星的DDR3 BGA96封装 256MB的缓存颗粒 丝印:K4B2G16

主芯片是海思3556

就这些,装回去了还可以正常使用

或许是车规级的东西吧,电路板以及元器件还是不错的,锡用的也是高温锡
完~

网友:
这个可以调出中文的

网友:
做工真不错。很少见记录仪用硬封电池的

网友:
这个我也有同款,不过我好像电池坏了,车一断电就提示没电了

网友:
多功能的底座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竟然是俄文界面,欺实马都跑到国外了

网友:
分体担心会接触不良,应该像佳明运动相机做成整体,最好可更换14500锂电芯,电池出错换新的容易。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行车记录仪还带GPS啊

网友:
这做工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网友:
电池不错,可以再利用

网友:
看着很简单呀

网友:
分辨率低了把

网友:
奇形怪状的形态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款 时间经常不准 我还想着跟坛友一样改8025 看楼主拆机应该是改不了

网友:
迈行车记录仪

网友:
14500电池能支撑停车录像多长时间啊?

网友:
旋转机身的设计,还以为是个普通的摄像机哩

网友:
家里同款,基本放弃GPS功能。 实际上经GPS底座增加的附加功能也比较鸡肋,用底座用于定位然后调用内置的电子狗功能,误报很大。还有就是超弱智版的ADAS,跟车距离那是几乎要贴到前车才报警,前车起步也是,前车跑老远才会提示。 换过1次电池,考虑夏天车内环境温度太高,还是买同款的耐高温电池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