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好好学习shangh,镍氢电池破坏性加水,超级有效

楼主(2023-02-20):
4节2400超霸真假未知,上来就扒光!这电池估计10年以上了,我原来收藏摩托罗拉对讲机拆机三洋电池好几十节,估计都是过充电损坏。可惜都扔了,没有受到高手启发,不知道还能加水!

正极内部

正极由两层金属板连接而成,下层的正极盖板中间有小泄压孔,电池与用电设备连接的突出头由三个点焊点,连接到正极盖板上。中间压有一个橡胶的小黑块起到密封作用,三者也形成了一个单向阀,气体只出不进。

这个单向阀,想靠负压进水估计有点难。

正极的绝缘圈,有类似沥青装黑胶。

加水前的内阻10欧左右,电压并不低。

放到热的纯净水里,小气泡冒了很多。

然后换冷纯水放冰箱,结果有的地方结冰了!

恢复常温后测量内阻降为39毫欧

测试容量有988mAh,还可以

短路试一下,单根铜线轻松烧红!后期继续研究无损加水

网友:
用超纯水更好

楼主:
没有啊,只有净水机制做的纯水

网友:
这个要无损恐怕困难点吧,祝成功

网友A:
电池放纯水杯里,把杯子放真空机里抽真空,用水把空气置换出来,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纯水杯里,把杯子放真空机里抽真空,用水把空气置换出来,不知是否可行! ...

这个办法不可行,水也会从杯中吸出来。

网友:
自从锂电池普及后,就基本没用过其它电池了,遥控器啥的降电压万用表升压,电量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不可行,水也会从杯中吸出来。

你理解错误,手机压屏就是用的抽真空机,茶杯是放在一个密闭箱体内,有管子连接箱体抽真空,

网友:
测试一下还不错,无损拆解有难度。

网友:
10年的电池都可以救活,太厉害了!

网友:
现在用到镍氢电池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很多都用锂电替代了,这个拆得有点损了要复原难度大啊,要是能无损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样子效果不错,要做到无损拆开有点难!

网友:
同十多年的GP,外壳都有生锈,用到的地方不多,我给扔掉了,没想到还能加水

网友:
以前想到过加水,只是不知道加什么水,主要是发现坏的电池拆出来里面很干,最开始加水是电筒里面的铅酸电池,

网友:
看样子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误,手机压屏就是用的抽真空机,茶杯是放在一个密闭箱体内,有管子连接箱体抽真空, ...

这个办法或许可行。
手机压屏是分的两步,第一步将玻璃放上去,抽真空,再将玻璃压上去,其作用是将玻璃和屏幕之间的空气抽掉,防止压下去有气泡。第二步是放在高压罐里打气,靠的的空气压力将玻璃和屏幕压合到一起。

如果该电池也这样处理,或许真能进水。

网友:
我以前在隔壁论坛好像看过有桐油用超小号注射器通过泄气阀往里面注水。。。

网友:
然并卵,无论哪种方法加水后都会破坏密封性,充电容易漏水,就算不漏自放电也会变大很多,基本上也是废了

网友:
在尾部用电钻打个0.5--1mm的小孔,通过楼主的方法或者抽真空加入纯水,再用电烙铁焊锡封住小孔,是不是更可行,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只有净水机制做的纯水

水不够纯净,电池会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