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LT0216台灯简拆

楼主(2023-02-24):
外观,两处可折叠,灯头处可左右翻转

灯源

控制面板

底部

脚垫下有四颗螺丝,卸下螺丝即可拆开
控制电路板+配重铁块

电路板

导线焊锡饱满圆润,棒!

八脚触摸控制芯片是无标的
PT4115 LED恒流驱动芯片

这配重就一斤出头了

上12V电能亮

最高亮度

正常使用情况,色温还是不错的,显色指数也不错,调光可段落也可无极,不错的小台灯

拍了两张图片,显色非常正确,nice啊

完~

网友:
这灯不便宜

网友:
做工还行,这种台灯很方便。看方案灯板应当是低压的,12V降压后供灯板

网友:
亮度不够意思么~~~当小夜灯用用还成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你家竟然还有这种席子,那是我小时候睡的席子,睡觉的时候都是闻着这种草香味睡的。我们那里早就已经没有这种席子卖的。

网友:
这灯测完了,最后那两张测灯的东西不要了吧,包邮给我吧

网友:
把那张钞票发来给我鉴别一下,我高度怀疑它是印刷存在缺陷

网友:
松下台灯真不错毕竟价格在那里

网友A:
这价格应该做成充电款,大单体电池平时当配重,停电可应急。可惜没看见灯珠是否氧化铝陶瓷3535热电分离。

网友:
12V供电,看样子不好改内置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应该做成充电款,大单体电池平时当配重,停电可应急。可惜没看见灯珠是否氧化铝陶瓷3535热电分离。 ...

说的太对了,只能插电使用,空间小,改也不易,大单体贵,不是很值,灯也一般,只是有个牌子罢了,真假且不说,不是很值当~

网友:
毕竟是名牌,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松下的这类玩意还是挺贵的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太贵台灯的牌子

网友:
飞利浦的台灯也是触摸芯片打磨型号,坏了不好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