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Pro 2018款(A1990)不充电不开机通病维修~一颗电容碎裂短路引起

楼主(2023-02-21):
接修邻居的A1990 MacBook Pro 2018款笔记本,说用得好好的,第二天就不开机了

拆机,电池全部鼓包了,再插充电器无升压(为5V,正常充电电压约20V)

检测主板发现几处短路,分别如下图

分别对应的点位图如下

分别对应的原理图如下

先拆下主板

在显微镜下观察相关网络的元件,发现一颗电容有碎裂

再看看点位图及原理图

拆下碎裂的电容,测试电容有阻值了阻值为0已短路

换上一颗好的电容,注意耐压值不能低于25V容量可大可小,我换的是同规格电容(10uF/25V),也可拆除后不补此电容,同网络上有多颗10uF电容

再次检测原来短路的网络已全部恢复正常阻值(二极体压降值约0.38V)

主板装回机壳中,插充电器已可PD快充升压到19V多了,已开机了

更换鼓包的电池

完美修复不充电不开机故障

此故障为A1990的通病,多为硬盘供电有短路,还有部分硬盘会烧个洞而损坏等等故障点
END

网友A:
这么大的裂纹应该是笔记本受到外力导致破损。右边中间有啥为啥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裂纹应该是笔记本受到外力导致破损。右边中间有啥为啥接口呢?

根据现象描述应不是外力所致,推测是进灰后堆积太多(风扇边不远),广东的回南天受潮后产生电路问题短路烧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现象描述应不是外力所致,推测是进灰后堆积太多(风扇边不远),广东的回南天受潮后产生电路问题短路 ...

电容受应力从而在焊端开裂尤其是LAYOUT在板边位置的电容,如果是短路烧裂那么温度需要上百度才可以形成,观察你外壳周边没有明显的发黑现象。猜测右边有外设接口插拔设备受力导致电容故障。

网友:
体积这么小,居然有10u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受应力从而在焊端开裂尤其是LAYOUT在板边位置的电容,如果是短路烧裂那么温度需要上百度才可以形成,观 ...

此处没有接口的,不是外力引起,通病来的

网友:
是不是感觉比电解容量还大

网友B:
修修  修好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有这样心灵手巧的邻居真是有福气

网友:
水平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有个万能热心的邻居很重要

网友:
主板级维修,厉害
还以为里面两个大喇叭,原来是风扇

网友C:
这样的图纸是都是一次性买断的吗?还是交年费得到后续更新?大概什么价啊

网友:
电池鼓包了!

网友D:
请问楼主荣耀10手机没背光了好修吗 手机上上周四突然背光没了 修大概要多少钱 从淘宝买过屏幕换一样没背光 显示(用手电筒照)和触摸正常 应该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图纸是都是一次性买断的吗?还是交年费得到后续更新?大概什么价啊 ...

一年200多,或永久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荣耀10手机没背光了好修吗 手机上上周四突然背光没了 修大概要多少钱 从淘宝买过屏幕换一样没背光  ...

能修,荣耀10手机如外观较新可以考虑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修  修好还是挺不错的

一万多的笔记本,不修好对不起邻居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修,荣耀10手机如外观较新可以考虑维修

后盖我拆了之后裂了丢了 屏幕也有列痕 边框也有磕碰

网友:
高手高手,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