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京东电纸书阅读器jdread1,并求教辨识电子元件

楼主(2023-02-21):
想体验一下墨水瓶,在闲鱼上淘了一个二手京东电纸书阅读器,型号jdread1。

卖家注明背光灯坏了,并且待机时间很短,只能坚持2、3天的样子。

到手后发现其实不是待机2、3,而是关机了也只有2、3天,不开机也在掉电,想着要么是电池废了,自放电严重,要么是主板有可能漏电,遂拆之。

忘记未拆机前的拍照了,借一下别人的,机器是6寸的电纸书,type c接口,分辨率有300ppi

前面板就是靠胶粘的,一边加热一边拆下。

拆下后盖的时候发现有一点塑料融化的痕迹

在主板的对应位置发现一个烧了的二极管,型号写着S4,

把这个原件拆掉后用了一会儿,发现掉电仍然非常快,就用手摸了摸,发现旁边一个原件发热严重,请各位见多识广的大大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原件?

现在是这两个原件都拆掉了,貌似待机正常了。

PS:这部分连接的软排线看上去正好是阅读灯的,拆开软排线,软排线上有个+号,用二极管档接触了一下并不能点亮灯珠。不知是否灯珠本身也烧了。

网友A:
升压电路出问题了,不排除灯板有短路故障。需要拆下测灯珠点亮看看啥情况!一颗二极管S4,一颗电感(2.2uh~4.7uh)。这个电感一般不容易坏。如果有设备可以测下感量。旁边的6脚芯片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
背光灯珠短路引起漏电?

网友:
收藏了  我也有这个电子书  效果不错 。真有问题的话,知道怎么拆。

网友:
做工还不错哇,测量下排线部分有输出么

网友B:
昨天刚斥巨资在X宝买了一个二手的Kindle Paperwhite 3   99新 搞回来看看书应该不错

网友:
电感发热说明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基本是边上6脚电源芯片烧了引起的

网友C:
灯条坏了,引起背光驱动电路大电流发热,
一个是升压电感,另一个二极管是SS14

网友:
封闭式电感?

网友:
电源芯片烧了

网友:
真是明察秋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路出问题了,不排除灯板有短路故障。需要拆下测灯珠点亮看看啥情况!一颗二极管S4,一颗电感(2.2uh~ ...

感谢,看来要先看看灯珠的情况,貌似直接做在软排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斥巨资在X宝买了一个二手的Kindle Paperwhite 3   99新 搞回来看看书应该不错      ...

我这个106块闲鱼简的,貌似kpw3还是micro口的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条坏了,引起背光驱动电路大电流发热,
一个是升压电感,另一个二极管是SS14 ...

请问这种发热严重的电感一般还会不会是好的?还是也已经烧了

网友:
先把背光电路断开看看么,或者量测一下背光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发热严重的电感一般还会不会是好的?还是也已经烧了

电感很难坏,一般坏驱动IC和二极管

网友:
墨水屏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106块闲鱼简的,貌似kpw3还是micro口的usb

我花了380多,所以事巨资啊

网友:
我有一个当当的电子书,水墨屏幕看书不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