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晶晨免拆短接神器的补充贴

楼主(2023-02-21):
首先, 感谢:@senyanan ,我是看了以下的文章, 参考制作成功的

自制晶晨免拆短接神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72&fromuid=1118465
(出处: 数码之家)

同时也参考了国外的博主
Amlogic HDMI Boot Dongle
https://github.com/superna9999/l ... ot-Dongle#the-logic

制作好,测试了amlogic 晶晨的S905X3, S905X, S905W三个盒子,均成功。

几点补充:

  • 可以使用刷好armbian的晶晨机顶盒测试是否制作成功,要S905芯片的盒子, 我在玩客云S805上测试,没有任何输出结果

首先,检测HDMI终结器在I2C的哪个ID上, 我这个是i2c-0, ID:0

root@armbian:~# i2cdetect -l
i2c-0   i2c             DesignWare HDMI                         I2C adapter

root@armbian:~# i2cdetect -y -r 0       ##没有刷EEPROM和没有短接(没有改装状态), 0x50显示是50

     0  1  2  3  4  5  6  7  8  9
00: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30: 30 -- -- -- -- --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 -- --
50: 50 -- -- -- -- -- -- -- -- --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
70: -- -- -- -- -- -- -- --

root@armbian:~#  i2cdetect -y -r 0          ##刷好EEPROM和短接, 0x52显示是52,说明改造成功。
     0  1  2  3  4  5  6  7  8  9
00: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30: 30 -- -- -- -- --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 -- --
50: -- -- 52 -- -- -- -- -- -- --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
70: -- -- -- -- -- -- -- --

  • 使用:强制机顶盒开机进入USB刷机模式,配合USB_Burning_Tool刷写固件。 boot@USB不是从USB的U盘启动的意思

插上HDMI短接器后,TTL输出显示

USB烧写工具界面

我是PDD上买的

和@senyanan建议的硬件一模一样, 也是FT24C02A  EEPROM存储器

拆芯片, 上编程器, 竟然发现固件已经是写好 boot@USB的!!!

所以, 非常适合没有编程器的网友改造使用。

只要焊接一根飞线,借用@senyanan的图, 测试过:电阻不需要去除

补充内容 (2023-3-6 16:58):
2023-3-6测试了s922, 可以完美终结,进入刷机模式

补充内容 (2023-3-14 20:46):
测试阿里S922盒子CT2000,完美可以进入刷机模式

网友A:
等于直接开刷吗

网友B:
为啥我买的欺骗器是6脚的芯片呢?人品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直接开刷吗

是的

  • 运行晶晨USB Burn tool
  • 文件-选择打开目标的刷机固件
  • 点击“开始”等待
  • 盒子插上这个HDMI刷机短接器
  • 盒子和PC插上双头USB线(不需要电源线, USB线可以供电)

!!直接自动开刷!!

网友:
改好的不也是几块钱包邮么,没必要自制了吧。

网友C:
自制一个,
也是很容易的

网友:
买一只来改造试试

网友:
我也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这家买的到了,不能识别,最后读出固件,发现我这块是没有写入usbboot的,重写固件后正常

网友:
成功,不需要编程器,显卡的hdmi接口可以直接写入

网友:
都是动手能力特别强大的啊

网友D(2023-03-23):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买的欺骗器是6脚的芯片呢?人品出了问题?

我买的是5脚哦  就是胶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5脚哦  就是胶壳的。。。

你要的自制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制一个,
也是很容易的

图便宜买的胶壳,真鸡儿尴尬

网友:
论坛的各位大佬们,怎么改EEROM中的内容,才不用改电路飞线短接,请各位指教一下,让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便宜买的胶壳,真鸡儿尴尬

我买到的也是这种,知道怎么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