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甲士顿sm2258XT,REset Drive及Check ISP Mode fail(7A)问题

楼主(2023-02-21):
在海鲜市场买了一个贾士顿240G的坏盘,主控SM2258XT,芯片是intel的PF2932B2ALCTH2,id:89A40831A100,tsop48脚封装8片,制程B16A。见图。2258XT卡开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短接rom上电,1024M出现,软件设置里选auto已经有匹配芯片,保存后开始stsrt,看试很简单的开卡过程,满以为很快就ok了,谁知开卡失败,提示Check ISP Mode fail (7A)错误,反复多次多天都是这个结果,多次试改flash.set参数也不成功;仔细检查板子发现板子上有焊油痕迹,说明之前卖家也没有开成功,而且加焊过,又把主控加焊一遍,还是同样的结果。后试改设置界面里的flash clock频率,调到100Mh开卡顺利成功。bga芯片我自己从没有遇到过需要降频,tsop封装对频率要求很严,必要时需要降频才能成功,这是自己的一点体会。

贾士顿外壳手感很差

贾士顿外壳手感很差

板子8贴黑片主控后加焊过

板子8贴黑片主控后加焊过

补个一个电容

补个一个电容

150MH以上都开不过

150MH以上都开不过

xp系统在这个过程会持续十几秒后报错,w10会一直卡在这里不动,几分钟都不走下一步。 ... ... ... ...

xp系统在这个过程会持续十几秒后报错,w10会一直卡在这里不动,几分钟都不走下一步。 ... ... ... ...

xp最后报错代码

xp最后报错代码

频率改100MH后成功通过

频率改100MH后成功通过

坏块不多,也没有跑RDT,跑圈很顺利,忘了截屏了,写平均70M/s,读380m/s,根据以往经验,2258XT也就这样。 ...

坏块不多,也没有跑RDT,跑圈很顺利,忘了截屏了,写平均70M/s,读380m/s,根据以往经验,2258XT也就这样。 ...

后又跑圈校验一次,读还是不错的,在我机器上这个就满速了。

后又跑圈校验一次,读还是不错的,在我机器上这个就满速了。

网友A:
写入好慢啊,才70M

网友:
恭喜,简陋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好慢啊,才70M

2258XT主控,平均写入就这样,前面80G有模拟slc写入300多m/s,后面就是大波浪,最低10几,难看死了,2258xt就这特点,习惯就好,读还不错,做系统盘是可以的,能保证提升开机速度,关键是2258xt开卡没有难度,低档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2258XT主控,平均写入就这样,前面80G有模拟slc写入300多m/s,后面就是大波浪,最低10几,难看死了,2258 ...

嗯,一般的使用场景,也很少一次性写入80G以上的。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体会,为保险起见,我都把时钟频率调为100或者最低,成功率高很多,但这样对速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
tsop48天生短板,只能100

网友C:
能从同行手里捡漏纯属运气,又是35包邮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从同行手里捡漏纯属运气,又是35包邮捡的?

哈哈,看来都是佬手,说不上捡漏,36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体会,为保险起见,我都把时钟频率调为100或者最低,成功率高很多,但这样对速度有没有影响? ...

2258xt从以往搞过的盘来就看,3.0的接口,基本就是这样,我的机器读最高平均就是380m/s,写的话好多盘还到不了平均70m/s(不包括其它主控),2258XT的盘平均40几m,也很常见,这个盘芯片自己感觉还不错,原始总的坏块12,也懒得再跑RDT了,以后再出问题再说。

网友(2023-09-01):
这个假货是广西宝盛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