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测量号称西班牙品牌SMARTOOOLS USB充电9V锂电池

楼主(2023-02-21):
做个小白鼠买块来看看,啥也没问直接下单。
品牌不是重点,重点是容量达不达标,DC-DC转换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式。

标称650mAh

品牌

充电口是歪的,图片中是看不出来,无论怎样拍都显现不出来是歪的

测下电压

体重

普通廉价碳性

自制两串8.4V/650mAh

重点测容量,充满后用标准0.2C恒流放电,测出容量连标称的一半都没达到。

进行了第二次测量,放电电流减小到20mA,测出的容量只增加了29mAh,
距离标称650mAh,差的远

测量完毕,至于待机那要时间就不测了,测量方法是否正确,该用何种方法?

对这种电池认知有限,电池好坏就让大家去评判吧!

网友:
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
这种升压的效率更低!

网友A:
笑掉大牙品牌吧,商家净扯犊子!

网友:
玩数码之家的,居然不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笑掉大牙品牌吧,商家净扯犊子!

大神可否扒扒这笑掉大牙品牌的前世今生

网友:
好像不是原装品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否扒扒这笑掉大牙品牌的前世今生

哈哈,调查费用您先给我结一下吧

网友A:
0.12A放电电流我感觉有点大,您换30Ma再试试,看看容量如何

网友:
山货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吧

网友:
待机时间是关键,不要充满电放置不足1月只能再。。。。。。

网友C:
可能它说的650mAh是相对3.7V而言的       充电宝就专干这种事

网友:
好像没毛病,歪果仁不是就是歪吗。

网友:
容量不是大问题,万用表耗电不是很大,待机长久才是重点,不要放在那里都没有使用,就很快没有电了。

网友:
波形好啊。是升压模块的吧

网友:
怎么看出是西班牙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它说的650mAh是相对3.7V而言的       充电宝就专干这种事

应该是吧,正牌是会注明实际输出容量,我手上三个飞毛腿的都有注明实际输出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2A放电电流我感觉有点大,您换30Ma再试试,看看容量如何

我也觉得放电电流有点大

网友:
这款电池我前年买过,当时还是2串的,当时优惠券15入手,充电挺方便的,现在改成升压的了,现在2串typec充电的好难买了,不过外壳设计做工的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否扒扒这笑掉大牙品牌的前世今生

没什么好扒的,最多南非腾讯这些,海龟励志创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