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钛合金的镊子有用吗?是不是更耐磨耐摔?

楼主(2023-02-21):
主要是用来夹0201  0402贴片电阻 飞线用,16.8这个与32的这2个硬度一样的吗,钛合金是不是耐摔的啊?之前十几块买的超尖摔一下地上 尖头就有点弯 夹不稳了,

网友:
我却被助焊剂粘元件搞得手忙脚乱的,没用过钛合金的,好用的镊子硬度高,两条腿对得齐。

网友:
真的钛合金还是要好一些的。毕竟轻且韧性好

网友:
据我所知,镊子不是用来摔的。

网友:
此价钱,可以买多少个镊子了

网友:
我用陶瓷镊子

网友:
用竹片自己做镊子,好用而且耐摔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买回来试用一下,再来告诉我们。

网友:
这镊子,在抢钱?

网友:
除了篮球之类的是要摔的,所有东西都是不能摔的,摔,都会坏

网友:
2元一把的,16元可以年年换新了。不锈钢的镊子,选择厚实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
钛合金硬度和强度都没有钢材好
唯一优势是比强度高,因为钛的密度低
所以,钛合金镊子的用处是装13

网友:
精度高点的不锈钢镊子也要10元左右了。便宜的就没买到过尖头对的比较齐的

网友:
没必要吧,钛合金除了质量轻之外,其他方面都不如不锈钢,而且价格也贵,任何镊子都怕摔,变形之后基本就不堪再用,无法完美矫正

网友:
那么尖,纳米管材料也摔不得的吧

网友:
陶瓷的镊子防静电

网友:
纯钛还行,合金就算了,304或316不锈钢最好用。

网友:
钛合金主要是因为轻而且比铝硬吧

网友:
玩就买便宜的自己修正,吃饭的家伙还是要花钱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