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米Air 13.3寸笔记本不充电-改电路修复

楼主(2023-02-21):
抖音上接单一台江西同行的小米笔记本不充电,他自己修过无法修好,且修出了新故障,把充电输入Vin搞短路了

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寄过来了

拆开后盖

再显微镜下看看修过的地方,反正看起来是没清洗不干净的,有绿点的IC内是有程序的,不知是换过还是重焊过??询问type C接口是换过的,风枪把塑胶都吹熔了,充电线都插入不了,哎!!

这个小IC干吗拆下挂那里??(指示灯控制)

准备修改电路,下列图文仅展示一部分,测试PD快充VIN已短路

先拆下type C接口,被焊成这样,我也是醉了,从PCB外观上看都知道烧了线路了

清理好焊盘

飞线修改电路

焊上新的type C接口

主板装回机壳中,插充电器空载不开机测试下电池座的电压8.88V(不扣电池)

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修改电路后,充电OK

完美修复不充电无法使用电脑的问题。耶耶耶!!

此系列笔记本不充电故障发生后,多为PD快充IC损坏引起,因IC内有程序,市场买回的IC换上是无法使用的,也买过所谓的拆件IC换上仍是不行(无法判定是否真的是同型号拆件IC),故要修复充电,只能改改电路让电脑可以工作起来!

END

楼主:
大面积的黑胶内有元件的,不能直接一条线直通type C,还要拆掉一些元件等等,不然烧了主板别怪我喽

网友A:
这个技术很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技术很厉害啊

懂电路就简单,很多维修店人员是徒弟跟师傅学的,电路知识可能不多无法去修这类故障

网友:
现在搞维修都是需要高科技的

网友:
厉害,小米黑白板子设计就没考虑维修

网友:
我记得撸主不是搞u盘的么,本子也能修?

网友:
确实这黑板子根本很难看的清电路

网友:
厉害了,楼主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ic怎么修复的,没看懂

网友:
厉害,佩服楼主这样懂电路的

网友B:
这样改电路后,还能快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电路后,还能快充吗?

不能

网友:
不错不错
尤其是清理焊盘和布线
真漂亮

网友:
这笔记本是塑料的吧

网友C:
跳过IC直接短接了吧,有无可能买到新的带程序的IC?或者买入二手带程序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跳过IC直接短接了吧,有无可能买到新的带程序的IC?或者买入二手带程序的IC? ...

这种芯片一片30多,然后一般买两片,也不能确定换上就能用,因为卖家有可能卖假货,这样成本就高了。要不就买料板拆,但料板都得一百多,所以怎么算都不太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