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C18RC充电器不通电 修复后比原来热很多

楼主(2023-02-21):
牧田DC18RC充电器不通电,拆开发现保险烧了,一个电容谷包,一个09N90E管子烧了,换后可以正常充电,就是充电时比原来发热很多,是换的管子不好还是其他原因,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还有坏的原件 没有换掉 再检查

网友:
开关管的驱动电路查查

网友A:
虽然这3个元件被烧,但并不说明它们就是故障根源,它们只是最先倒下的而已。既然有动手能力,再扩大一下检查范围吧,好在板子基本功能正常,反正也没有太多元件且多数都是比较容易排查的。

楼主:
没有那么高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3个元件被烧,但并不说明它们就是故障根源,它们只是最先倒下的而已。既然有动手能力,再扩大一下检 ...

业余爱好者,技术不够扎实啊,管子周围都查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B:
对发热也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比如原来不怎么热,修好后比原来热了,也许原来已经快要坏了,充电电流比额定值小了很多,你也没发现,现在修好了,电流上去了,自然就热了。另一方面,也许不应该那么热,也找不到原因,那应该怀疑换上去的管子和电容是不是质量不好,特别是电解电容,现在市场上的良莠不齐,有的为了多卖钱,甚至拿大壳子套小电容冒充。容量好测,ESR值也应测一下,下表是电解电容的ESR值范围,可以参考一下。可能你测得的在合格范围内,但进口货讲究一些,用的也许是高等级品,在表中可以看到,普通的与高级的差将近1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发热也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比如原来不怎么热,修好后比原来热了,也许原来已经快要坏了,充电电流比额定 ...

谢谢

网友:
还有别的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