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刷错包也可以启动吗?

楼主(2023-02-21):
昨天下载几个K2的openwrt固件,今天刷上后就不能启动,个别的有时刷完能够启动,是一个英文的,看不懂,也没有找到语言设置,后来刷了好多次就是不甘心,包括新下载的老毛子,除了这个和那个刷错了的,都不能启动,或者刷完后不一定能,就是启动后没有多久就回到不死鸟了,下载的时候就是没有错,文件名也是对的,应该不是他们的包错了吧?

后来还是刷那天刷的openwrt,但是忘记了是哪个了,找了半天发现一个很像,解压后发现文件名不对,我的是1208,那个文件上的是1218a,想看看,反正有不死后台,刷入后还真的启动了,没有下载错的都启动不了!

今天又折腾下,发现华硕固件有1218的,应该是第一 次刷的,后来都是1208的,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好经验  留下了

网友A:
起不了的话,重新刷下其它包就可以了。

网友B:
k2的固件我也刷了很多,没遇到过不能启动的

网友C:
老毛子常年运行,还不错,不折腾了

网友D:
有不死breed怕什么

网友E:
K2刷了breed后,固件随便刷,网上众多固件一般都经过广大网友验证,一般不会出现刷后不能开机的情况。

网友F:
bootloader能启动固件固件启动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不了的话,重新刷下其它包就可以了。

是的!有不死就可以了,我又下载个新的不死,但是不会刷,以前怎么弄的都不记得了,好像用的一个工具,镜像就在工具的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的固件我也刷了很多,没遇到过不能启动的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几天一共刷了几十次以上了吧?有的包都刷3-5次以上,耗时耗力,有的包刷完了要3-5分钟或者更久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毛子常年运行,还不错,不折腾了

新鲜,只是电脑和猫有点远不方便,破路由器多,用桥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不死breed怕什么

不怕不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K2刷了breed后,固件随便刷,网上众多固件一般都经过广大网友验证,一般不会出现刷后不能开机的情况。 ...

我觉得也是,但是就是用不了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bootloader能启动固件固件启动失败

那我就不懂了!如果是手机不能看屏幕,这个我也不了解

网友:
PSG1208 是 X讯 K1   PSG1218 才是K2

网友:
如果只是扩展wifi  用本坛的固件就不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016-1-1.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不死就可以了,我又下载个新的不死,但是不会刷,以前怎么弄的都不记得了,好像用的一个工具,镜 ...

固件没刷明白就别碰不死了,不死刷错就必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件没刷明白就别碰不死了,不死刷错就必死了

不是有不死吗?还有都是这样刷的呀!不明白为什么就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