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一芯FC1179量产提速

楼主(2023-02-21):
    最近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金士顿2.0U盘,写入速度太慢了,想量产提速,于是开始量产提速之路。(量产有风险,请谨慎操作)

上一张量产前的测试速度,写入速度才6.6M/S

1、首先用chipgenius工具检测芯片,主控为一芯FC1179,于是下了对应的量产工具

2、下载对应的FC1179量产工具,点击设定

3、按如下图红框李的条件设置量产参数,扫描级别选择低级格式化,ECC选择8,优化模式选择速度优先,一定要取消按BIN级固定容量,以免量产后U盘容量减小太多。

4、点击全部开始,进行量产(注意量产的时候不建议再插入其他的U盘,以免影响量产软件死机),等待1个多小时,量产成功。

上一张量产后的截图,2.0接口写入速度成功达到10M/s以上。

注意:速度有限可能会损失一部分容量,对于追求速度的可以尝试。
附:最新的Chipgenius和FC1179量产工具

网友A:
这个主控   被我剪碎一个   搞不定

网友:
不错,先记号一下,下次遇上也试试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   被我剪碎一个   搞不定

这个主控很好量产,成功率挺高的,就是2.0的速度有点肉,我还有一个闪迪U盘,也是这个主控,按这个方法量产后速度达到了16M/S

网友:
感觉没必要了吧

网友:
虽说总体速度不算快,不过也确实能提速了,重要的还是折腾的过程的乐趣啊

网友:
这个主控一般都是黑胶体U盘,性能本来就垃圾,量产还容易失败导致减容,我有两个64G的最后都开成20G左右了

网友(2023-04-22):
1、这个量产工具有新版了

2、16G的U盘量产出来4G????

3、选择速度优先底下那个限制条件不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容量丢失小于10%开启”吗,你这都丢失75%了,你确定他开启了吗?

网友(2023-07-31):
不错 有一个8G拿来试一下

网友(2024-07-21):
直接点一下半容就是slc,, 速度一下子就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