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转卖:东芝THNSF5256GCJ7

楼主(2023-02-21):
自用的T460P折腾了一大圈,还是回到原点,没办法,只能把原配的东芝THNSF5256GCJ7固态硬盘(STAT 接口,NVME协议)出掉,价格210元,大部分地方包邮;
该硬盘,有以下优点及缺点:

优点:速度快,我自己测过,读写都在1000MB/S以上,是普通STAT 3的2倍左右;适合对硬盘容量要求不大的人使用;
缺点:1--只能在 T460P/T470P /L470机器上使用,是否有其他型号,我目前还不知道,听说有服务器可以使用,既然都用服务器了,谁还买这个啊,是吧?
    2--以上3款机器,在使用该硬盘时,WWAN的2242将无法外接第二块硬盘,至少我的i5处理器的T460P无法使用,我实在折腾不动了;

照片及拆机图,见附件,还有我踩过的坑,一并晒出来,如有那位大佬,有解决方案,我不介意再试一次..
淘宝链接还没有搞好,努力中..

网友:
好像服务器的配件,二手价格一般比较低。

网友:
这是服务器的SAS接口吧

网友:
SAS接口,走NVME协议,占用2到4个PCI-E通道,价格标高了

网友A:
我铠侠nvme的拆机盘,256g的140都没人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铠侠nvme的拆机盘,256g的140都没人要呢。。。。。

刚买了一个标识新盘1T的SSD,还没有到货,150元呢

网友:
哈,学习了,原来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一个标识新盘1T的SSD,还没有到货,150元呢

价格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一个标识新盘1T的SSD,还没有到货,150元呢

谢谢,请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一个标识新盘1T的SSD,还没有到货,150元呢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1T  150元这么便宜,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