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恢复时间的估测

楼主(2023-02-21):
只有正方波,所以只能测试掉电恢复时间,不能实现反向恢复时间。
二极管p6ke200a,恢复时间6us

fr157,1us

in4007,12us

fr107,1.2us

in4004,10us

her107,0.6us

in4148,0?

a56,6us

另一个fr157,0.7us

楼主:
电路图。方波源是正方波。如果能正负方波就好了,反向恢复时间就全面了。

网友A:
4148这么牛?居然0

楼主:
方波源是正向方波,实载输出大概1v的峰值。
如果是正负方波就好了,反向恢复时间就能完美了。

网友B:
肖特基测一下

网友C:
示波器自带输出的方波,是正负方波吧?

网友D:
怎么测是不是把结电容放电时间算上了,4148结电容非常小,所以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自带输出的方波,是正负方波吧?

示波器输出的功率太小,达不到二极管的导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测是不是把结电容放电时间算上了,4148结电容非常小,所以快

我只是刚自学的反向导通时间,别的就不打算深究了。
买了一个felx电源,一处烧糊了,研究半天是快恢复二极管性能下降,所以才研究这个反向导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测一下

一般在什么位置,我都是从料板上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在什么位置,我都是从料板上拆

压降0.2几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48这么牛?居然0

4148印象中好像是开关二极管

网友:
方法挺简单的

网友E:
掉电恢复时间,估计跟反向恢复时间也差不多了。
串联一个电池怎么样?电压是方波幅度的1/2
===========================
不知道信号源能不能这样接电池,会不会把信号源给烧了?

网友:
不错,这个测试有意思,仪表就是要这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电恢复时间,估计跟反向恢复时间也差不多了。
串联一个电池怎么样?电压是方波幅度的1/2
=============== ...

不会,隔着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