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速zee后拨摩擦异常,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3-02-21):
自己的后拨,这些天保养发现被磨损了,但位置奇怪,这是摩擦到哪里了?是链条吗?有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红圈处的是挡板,现在挡板被碰变形,与链条剐蹭了;可以用薄口的一字起从挡板的上部插下,然后走动链条使其恢复原来的形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处的是挡板,现在挡板被碰变形,与链条剐蹭了;可以用薄口的一字起从挡板的上部插下,然后走动链条使其 ...

谢谢大神,就是红圈那标注的挡板变窄了,要扩宽一点,离链条远点?

网友:
那个地方应该是外力吧,好神奇的伤

楼主:
谢谢,就是不清楚,全地形车,平常都是压马路,偶尔冲十来级楼梯,不应该啊。

网友B:
你这是内侧按说很难磨到,链条拉长跳链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内侧按说很难磨到,链条拉长跳链磨到的?

有可能是后拨张力不够?或者链条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