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如何实现左右声道合并成单声道

楼主(2023-02-21):
有个手提喇叭,播放一些立体声音乐会左声道有声音右声道没有。以前用的手机无障碍设置里面有个切换成单声道输出的功能
但是现在用的这台手机没这个功能。听一些歌曲没了右声道很别扭,请问有没有硬件层面的方法?比如用特质的转接线实现单声道,还是必须得去改动功放呢?

网友:
最近搭了个功放板,发现左右声道简单的合并是不行的,听起来声音怪怪的,只接一个声道的话有些立体声的会缺部分声音,不知道什么方法能实现合并但却不影响效果

网友A:
喇叭的问题应该去解决喇叭而不是手机,头痛医脚没有用

网友B:
左右声道的输出,加2个几K的电阻再合并就可以了。

网友C:
手提喇叭?蓝牙的吗?如果是蓝牙的话,首先要确定它里面有两个声道的音源再说,如果是接音频线的,左右声道的输出端各接一个10K电阻之后再合并,当成一个声道,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提喇叭?蓝牙的吗?如果是蓝牙的话,首先要确定它里面有两个声道的音源再说,如果是接音频线的,左右声道 ...

不是蓝牙的,只能有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的问题应该去解决喇叭而不是手机,头痛医脚没有用

没有,你理解不对。我就是想动喇叭解决。举出手机这是提到有这个功能,询问有没有替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你理解不对。我就是想动喇叭解决。举出手机这是提到有这个功能,询问有没有替代品 ...

但改喇叭可能就一两个元件就能解决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左右声道的输出,加2个几K的电阻再合并就可以了。

不可以的,相位相反有的声音会被抵消掉,低音炮的低音信号差不多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的,相位相反有的声音会被抵消掉,低音炮的低音信号差不多就是这个原理 ...

可以,我一般加2个1K的电阻再合并,双声道相位肯定相同,不存在一正一反,除非线序搞错,低音炮类同,也存在线序问题,一些高级低音炮有一个相位转换开关,其也是转换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