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白求助 高精万用表推荐

楼主(2023-02-21):
本小白是个修车仔,最近维修一台休眠电流异常的车子可谓吃尽苦头,被万用表坑惨了,求推荐款能有常用的12v ,20A电流档的表,上万的pico示波器买不起

网友A:
如果你之前有万用表的话其实没必要再买一个新的,只要找个检流电阻做分流器就可以了。
能连续测量20A的万用表并不多,大电流一般是直流钳表或外置分流器。可以根据你需要的测量范围和精度选择合适的分流器配合万用表dcmv档测量

网友:
用分流器测大电流好一点,,,表笔很少能过20A,

网友:
你需要的一把直流钳表,丰田好像有专门为汽车维修的表。

网友:
UT210E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我买的UT203钳形表,可以测直流

网友:
  首选直流钳形表。

网友:
你需要的一把直流钳表

网友:
大电流测量一般是用分流器来测量,你如果玩电焊机的话,就知道电焊机在输出处就是用分流器取值的

网友:
推荐福禄克

缺点就是贵

网友:
20A电流,还是选一款直流钳形表吧。不过就是价格稍贵,没有办法。

网友:
钳表吧
推荐那种能消磁的
具体型号我不懂,但是不能消磁的钳表,有时候用起来不爽

网友:
用分流器靠谱,钳表不好测汽车休眠时电流。要关上机盖,没有无线传输的钳表看不到屏幕。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  小黄鱼上收了一波福禄克的 大出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之前有万用表的话其实没必要再买一个新的,只要找个检流电阻做分流器就可以了。
能连续测量20A的万用 ...

大佬 可能我没想讲明白 抱歉啊       选择20A其实是防止锁车和大功率设备漏电时候烧表,其实就希望精度高一点,休眠电流一般在10ma-100ma左右,我希望这个量程的能精度高一点。

之前我用的万用表测出来休眠电流10ma,那就是不漏电,怀疑人生的我以为是电瓶内漏。后来请了个大神用的是pico示波器+钳形探头,测出来90ma,这个就符合逻辑了。然后用红外测温摄像头找到了不休眠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