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准备自己动手维修从日本带回来的电熨斗--误插220v电烧掉了

楼主(2023-02-21):
如题,家里有日本带回来的电熨斗,很好用,当时在日本舍不得扔,就背回来了。

回到国内电熨斗睡了好几年觉,前几天要出门,妻心血来潮熨衣服,拿出来自己的的宝贝电熨斗,也没多想就插电,就听砰一声烧掉了。

为了不让妻子太失落,自己就夸下海口,说是小毛病会修。可是拆下来就头大了。小白啊。请路过高手多多指教。
发个贴子,记录一下修理过程。

压敏电阻型号:cnr07d221k

现在我想到的是想买一个压敏电阻,想不到还需要干点啥。

楼主:
图示的1 是压敏电阻坏了。
图示标的2是电路板也崩坏了一小条。

whr273666网友指出,上面说电路板崩坏了一小条应该不对,是原电路板就是这样。
经各位高手提议,初步目标如下:

先拆下压敏电阻,cbb两个。还有整流桥。先测一下好坏。然后再定打算。

楼主:
占楼

现在缺少思路。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需要买什么配件,得准备些什么东西

网友:
如果只是压敏坏了,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图示标1是压敏电阻 崩掉了
图示标2是电路板也崩掉了一小块。

那个黑块是继电器还是啥我不大知道,怎么知道它是好是坏?

网友:
修好后也不能直接用220V,电热丝功率增4倍也会马上烧

网友A:
哈哈,买个110v发电机

网友:
以前是有那种220V变110V的变压器卖的。从110~250都可以调。以前家乡的电压不稳定,经常是180V左右,家家户户有冰箱的都得整一个备用。。。

网友B:
CBB旁边桥估计也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买个110v发电机

统一回复,家里有变110v的变压器。只是这个电熨斗时间太长不用了,妻子也没想起来,随手就弄坏了。

网友:
不是都吹嘘小日本的做工精细?看板子和板子上的元器件,不会有人黑这是”Made in chin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B旁边桥估计也完了

那个桥型号db102.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它好坏?上网搜了一下没发现同样型号,如果坏了应该用什么元件替代它。

网友C:
一坏就是一串。不过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坏就是一串。不过应该不难。

嗯,感觉不难,手里没有这些元器件。我是想如果便宜的话就多买几个,不行就都换了。

网友:
估计CBB也完了,不过如果是电热丝的话,可以在加热部分串联一个5408使用,实际功率不变;阻容降压的全桥、电容、泄放电阻,压敏都要更换到适合220v
继电器控制的比较理想。

网友D:
PCB不是崩掉的吧,应该是原来就有个切口

网友:
這事兒惹的有點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桥型号db102.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它好坏?上网搜了一下没发现同样型号,如果坏了应该用什么元件替代它。 ...

还是要在网上搜索,不一定非得同型号,近似的也会对维修思路有所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不是崩掉的吧,应该是原来就有个切口

还别说,看那个还挺规则的,应该是原来就有一个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