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梯按钮是否能通用?电梯牌子是嘉联

楼主(2023-02-21):
电梯牌子是嘉联 LB-18按钮
按钮坏了不回弹,在网上搜 根本搜不到这个牌子。
请问各位师傅别的牌子按钮是否能通用?
是不是只要电压一样,正负极自己测以下改线序就能使用别的牌子呢

网友A:
每个牌子的电梯按键都是不同的,比如: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858-1-1.html

你更换中间的微动开关就好了,买同样尺寸的即可。

网友:
直接换个微动开关就好了呀

网友:
對啊 直接换个微动开关就好了呀

网友:
和我见过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牌子的电梯按键都是不同的,比如: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858-1-1.html

你更换中间的微动 ...

非常地指点了关键点。

网友B:
换微动开关最保险

网友C:
中间微动开关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牌子的电梯按键都是不同的,比如: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858-1-1.html

你更换中间的微动 ...

谢谢,换微动我知道的,但是这个按键不是微动坏了,而是里面的塑料卡件断了,没法更换,只能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微动开关最保险

不是微动坏,是里面的塑料件坏了导致不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微动开关是通用的

谢谢,不是微动坏,是塑料卡件断了,而且不能更换,才不回弹

网友:
这种最简单换微动,保险起见换手感最硬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微动坏,是塑料卡件断了,而且不能更换,才不回弹

换个簧片看看

网友:
直接换个微动开关

网友D:
淘宝上就有啊
直接搜LB-18按键就行了,至于前面那个嘉联可以不看,坏的应该是这个透明的圆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就有啊
直接搜LB-18按键就行了,至于前面那个嘉联可以不看,坏的应该是这个透明的圆环吧
...

谢谢,我也找到这个店铺了,不是这个塑料,而是按键圆圈那个蓝色的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