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需要连接隐藏WIFI,但是需要填写BSSID或者只能搜索没有手动添加的,...

楼主(2023-02-21):
可以先开启WIFI广播,连接成功后再隐藏,这样二级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捡的那个讯捷FW300R路由器就是需要填写BSSID的,好像不是太好用了,很多时候设置好了就不能用了,到目前这个还是没有弄成功,把小米AX1800放在路由器那了,前几天看到一个什么?结果没有折腾好。把腾达AC10换过来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不过这个不需要输入BSSID,但是也只有搜索,隐藏的就搜索不到了!

开始我是在朋友家发现的,只是没有试,当时是手机已经连接上WIFI了,又把WIFI隐藏了,我还以为需要重新输入账号和密码呢,结果不需要!这几天又折腾下路由器发现可以!

网友A:
现在一般蹭网的也少了  但是你家里来人要连个网 怎么连

网友B:
定期改一下密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期改一下密码就行了

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蹭网的也少了  但是你家里来人要连个网 怎么连

我还有破路由器!用那个,不需要的时候就拔了

网友C:
不是有访客无线啊,来朋友临时开下不就行了,走了就差,又不影响主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访客无线啊,来朋友临时开下不就行了,走了就差,又不影响主信号

没有!腾达AC10设置好重启就没有了,小米AX1800没有,斐讯K2刷了华硕,不会玩,好久也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访客无线啊,来朋友临时开下不就行了,走了就差,又不影响主信号

也可以用K2,但是老人在家的时候不会弄!

网友:
现在宽带都上百兆了,没人蹭网

网友D:
现在没必要了,高版本的系统有时会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访客无线啊,来朋友临时开下不就行了,走了就差,又不影响主信号

访客WiFi能访问局域网内共享文件、打印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没必要了,高版本的系统有时会搜到。

还不知道这个

网友E:
隐藏的  要手动  添加

黑苹果   intel  网卡  还没有这个功能    链接不了 隐藏SS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隐藏的  要手动  添加

黑苹果   intel  网卡  还没有这个功能    链接不了 隐藏SSID ...

可以先不隐藏,连接成功后,再隐藏,设备一样可以连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没必要了,高版本的系统有时会搜到。

我刷了openwrt的K2就可以,开始不知道,后来桥接的时候发现可以搜索到隐藏的,搜索WIFI就有标记隐藏的,但是隐藏的不会显示SSID,只能显示BSSID,但是不添入SSID好像是连接不上,我也没有注意,可能是反应慢,等我输入SSID后就连接上了
BSSID的在后台看到的怎么不是一样的?以前以为就是这个呢,反正那个路由器不好用,就不折腾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设置设置好了路由器就出错了,比如修改LAN口地址,以前还有成功过,现在只用它给过来的人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