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制IC卡戒指 - 持续更新中

楼主(2023-02-22):
从网上购买了一次IC指环,树脂制作的,又大有粗糙,打算自己做一个更精致的。

从网上看遍了教程资料,想到自己车金属的,没有车床又不愿再投资,首先选择了3D打印之路。

尝试了很多种方式,一个是打印机精度不够,震纹造成的不精致,二次加工起来也十分不方便。一个是手头的CUID卡尺寸过大,造成了戒面笨重、阁手。
并且由于拆卡的铜线一般都是0.1mm的,在戒指上缠绕后使用体验太差,距离要求非常近,必须摘下戒指才能正常刷卡。
(尝试在戒面添加电子元件,增加科技感)

最终换了多种打印方案后,发现不太合适。遂更换为AB滴胶模具制作。

使用滴胶翻模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气泡及干燥成型时间过长,模具造型呆板丑,CUID芯片过大。
这么粗的戒指,我看还是做成镯子吧。。

这个是用3D打印自己制作模具,发现脱模太困难了,并且里面干不透,晾了3天戒指还是软软的,放弃。

于是又推出了第三套方案,从网上现成的戒指,用硅胶来翻模,并且购买了尺寸更小的CUID芯片(比卡更便宜)及0.3mm的铜线(太细的一碰就断,并且据说增加线直径可以增加感应距离、使用体验)。

新的翻模使用的工具正在打印当中,后期继续更新……

楼主:
占楼,发问题收集及解决问题贴
1.比较难解决的是缠绕多少圈的问题,如果又大神,请赐教。

网友A:
0.3mm的铜线?你要栓牛么?

0.1mm足矣,说明你还是不想做的精致。

网友B:
网上有线圈 电感计算工具,估计这个戒指大小的线圈 可能要绕的比 正常钥匙扣那种圈数还要多一点

网友:
滴胶灌好后的戒指可以二次加工,我灌的U盘,自己用塑料片做模具,灌出来又厚又大,然后打磨,反正是透明的,也不怕磨过了,最后抛光到镜面就行了。

网友:
个个都是大神

网友:
感觉是不是做宽点,直接做成平面的感应会好点

网友:
自己DIY是比较困难,很难做到小体积,其实NFC功能的SIM卡和银行卡体积都很小。

网友:
这个太牛了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期待中。自己也想做一个

网友:
现成的有很多商家在搞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

一直想做个类似的门禁钥匙,从未行动过

网友:
你們都是高手

网友:
用仿翡翠的胶做成翡翠的颜色更好看

网友:
这个真不错,方便不容易丢失
上次去眼科医院发现他们用一种带指头上的计数器,比戒指稍大,外形还可以
话说兄弟做出来后可以分享代加工,使用场景真有

网友:
关注学习,楼主硬件强,动手能力强

网友:
做成功了有偿分享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mm的铜线?你要栓牛么?

0.1mm足矣,说明你还是不想做的精致。

0.1确实足够,但是戒面占不满,我想做成铺满界面,再点几个电子元件上去,最后封透明滴胶,这样不是好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线圈 电感计算工具,估计这个戒指大小的线圈 可能要绕的比 正常钥匙扣那种圈数还要多一点 ...

按您说的搜索到了,这就改进一下缠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