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水机方案集合——欢迎补充

楼主(2023-02-21):
玩了十多年的纯水机,奇思妙想加异想天开,现把所有想到的合理的不合理的方案整理一下,发现来供大伙参考,也欢迎大家补充。

一、无电方案:
这是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案,因为是自来水直驱,所以得配压力桶以保证水流量,通过四通阀控制系统运行。
优点:成本低维护简单。
缺点:自来水来水压力要稳定在0.4Mpa以上。
配置建议: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50G或者75G的RO膜,4G容量以上的压力桶,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二、有泵无控制器无桶方案:
该方案利用低压开关与高压开关控制系统运行。
优点:低成本低维护,即制即用。
缺点:无定时冲洗,个人感觉定时冲洗没什么意义。
配置建议:因即制即用,RO膜得400G以上,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三、方案二的变种方案:
该方案去掉高压开关、单向阀、进水电磁阀,仅靠低压开关控制系统运行,利用三管无压水龙头控制进水,以驱动低压开关。
优点:方案更简单,即制即用,系统停止运行后管内无压,减少漏水之虞。
缺点:三管无压水龙头有点贵,无定时冲洗,个人感觉定时冲洗没什么意义。
配置建议:因即制即用,RO膜得400G以上,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四、有泵有桶无控制器方案:
该方案利用低压开关与高压开关控制系统运行。
优点:低成本低维护,出水流量大。
缺点:无定时冲洗,个人感觉定时冲洗没什么意义。
配置建议:因为有桶储水,RO膜50G或75G即可,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储水桶选4G就可以了,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五、有泵有控制器无桶方案:
这是最经典的传统方案。
优点:成本维护都适中,即制即用。
缺点:好像说不出有什么缺点,非要说的话,那就是即时制水,流量偏小,当然可以上600G或者800G。
配置建议:因即制即用,RO膜得400G以上,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六、有泵有控制器有桶方案:
该方案弥补了方案五水流量偏小,上大膜成本又高的缺点。
优点:低成本低维护。
缺点:这个方案真说不出有什么缺点,小膜大桶应该是最好的方案。
配置建议:RO膜选择50G或者75GG即可,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压力桶4G就可以了,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七、有泵有控制器无桶水驱方案:
该方案是在经典的方案五的基础上增加了水驱功能,因很多朋友在意“宿水”。
优点:能有效解决“宿水”问题。
缺点:成本维护略高。
配置建议:RO膜选择400GG以上,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水驱桶1-2G就可以了,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八、有泵有控制器有桶水驱方案:
该方案是在经典的方案七的基础上增加了储水桶。
优点:利用小膜大桶的低成本方案,在方案七的基础上增加水流量。
缺点:成本维护高。
配置建议:RO膜选择50G或者75GG即可,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水驱桶1-2G,储水压力桶4G就可以了,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九、有泵有桶无控制器水驱方案:
受坛友启发增加该方案,该方案在方案八的基础上去掉了控制器,以及18S冲洗电磁阀,利用高低压开关控制系统运行。
优点:降低控制器成本,既然有水驱,水驱置换即可实现冲洗,纯水冲洗效果更好。
缺点:成本还是较高。
配置建议:RO膜选择50G或者75GG即可,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水驱桶1-2G,储水压力桶4G就可以了,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十、异想天开尚未验证的方案——共桶水驱方案:
该方案考虑利用储水桶实现水驱,减少水驱桶,增加水驱电磁阀(普通电磁阀即可),需要另行制作延时电路,水驱电磁阀与增压泵并联,利用电容储电在系统停止运行后(增压泵停止工作),延时关闭水驱电磁阀,电容容量需要维持电磁阀工作十秒以上,当然也可以在控制器里再增加一路来控制水驱电磁阀。
优点:在方案八的基础上减少水驱桶以简化系统,缩减成本。
缺点:成本维护高。
配置建议:RO膜选择50G或者75GG即可,前三级标准10寸滤芯,储水压力桶5G以上,小T33根据个人喜欢可有可无。

个人想法,只是提供一些思路,大家轻拍。

网友A:
9好像不行,压力桶放水压高压开关就会启动,然后又开始制水,反复循环

网友B:
小白问下g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总是担心喝多了这种水以后出去旅游啥的会水土不符

网友:
图一四通阀干啥用

网友C:
后几个有控制器的方案好像很复杂,有必要吗?

网友:
这设计思路还有做图功底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好像不行,压力桶放水压高压开关就会启动,然后又开始制水,反复循环

不会,水驱延时十几秒就关闭,桶内压力不会损失多少,当然储水压力桶是要加大一点的,电容容量是要测算水驱电磁阀电流大小以及延长多长时间来确定。

最好是控制器内增加一组水驱电磁阀的控制程序,关机是开阀,延时十几秒后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问下g是什么意思

加仑

1加仑(美)=3.785 412升
1加仑(英)=4.546 092升

网友:
不错的想法,比上千元的饮水机要经济实惠。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有没有无电无桶方案?我现在只有前三级,第一级pp棉,第二级是个不锈钢桶净水器,第三级自己加的阻垢活性炭,水槽下面已空间很小,没有电源,现在想改善水质怎么加?ro膜有没有那种不出废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有没有无电无桶方案?我现在只有前三级,第一级pp棉,第二级是个不锈钢桶净水器,第三级自己 ...

无电无桶方案,只能是上大膜,有坛友用4040的膜,效果据说很好,再就是自来水的压力不能太低。

RO膜不出废水就废自己!

网友E:
上班族,家里一周也喝不掉一桶5L农夫山泉,就算一年喝50桶,也就四百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班族,家里一周也喝不掉一桶5L农夫山泉,就算一年喝50桶,也就四百多块钱 ...

嗯,各取所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几个有控制器的方案好像很复杂,有必要吗?

有控制器就可以实现定时冲洗,能实时显示水质,我是感觉这些功能没什么用,所以现在我都是装无控制器方案。

网友F:
记得当年玩HIFI音响时,大家推崇这么一条原则“Simple is the best.”(简洁至上),感觉用于其他DIY领域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就几乎能阻隔所有细菌、病毒、重金属等物质的纯水机而言(塑料壳里塞个PP棉滤芯或者灌上点颗粒活性炭甚至细砂子、一年半载都不更换的那种所谓净水器不在讨论之列),其核心无非一个“纯”字,所以RO膜是关键的关键,储水桶能不用就不用,花里胡哨的控制器可有可无。有鉴于此,我的使用经历是:第一台方案4品牌机----但那个塑料桶越看越别扭,不久后就换成了方案2品牌机,心里踏实了很多。
当然,对于纯水机DIY爱好者来说,应该是乐在其中,越复杂越来劲。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各取所需。

一楼水压足的话,是不是3个滤瓶加Ro膜全串上,加个龙头就行了,最简单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楼水压足的话,是不是3个滤瓶加Ro膜全串上,加个龙头就行了,最简单方案 ...

方案一,去掉后置活性碳(小T33),即是你需要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一,去掉后置活性碳(小T33),即是你需要的方案。

那个压力桶必须要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当年玩HIFI音响时,大家推崇这么一条原则“Simple is the best.”(简洁至上),感觉用于其他DIY领域也 ...

没错,简洁至上

我现在只推荐方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