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LC的2D、3D部分理论数据 ,如何快速识别

楼主(2023-02-21):
如何从芯片【  KIOXIA(铠侠) TC58TFG8T22TA0D】信息里  提取出  是2D   还是3D呢?

网友:
看型号就完事了 东芝颗粒料号里面最重要的是中间这四位,例如8T22这个,其中第四位就是制程,bics几就是几,例如8T22这一位是2,就是bics2,48层tlc。bics系列就是东芝的3D颗粒,但是有个例外是bics4.5,这一位是M

网友:
https://www.flashinfo.top/

在这里直接搜索,得出结果TC58TFG8T22TA0D为BICS,而BICS属于东芝开发的3D结构NAND,所以TC58TFG8T22TA0D是3D NAND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佬

不过下边这个片子有点晕

KIOXIA(铠侠) TC58TEG6TGLTA00 [TLC-16K]     把我看懵了     G6=8G      TG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佬

T=普通消费级TLC,类似的还有S=SLC,H=eSLC,D=MLC,E=eMLC,U/V=eTLC
这个G是说明了die的内部结构,没有固定的含义,例如东芝末期2D MLC里面,这一位2=8K页2plane,D=16K页2plane,F=16K页4plane,而到了bics时代这一位基本上是2,但bics的TLC全都是16K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佬

6TGL,没见过,大概跟THL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