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本人有一块i5 6500CPU,和一根DDR4 2400内存,有没有必要把我的G620换掉?

楼主(2023-02-21):
本人从一个废主板上拆了一个i5 6500CPU,一根4G DDR4 2400内存条,一直在那里放着没用,家里有一台台式机,G620CPU,平日里经常用来上网浏览浏览网页,下载一些资料软件,用用wps,打印一些东西等,有时也在电脑上看看电影,基本不玩游戏,感觉用着也可以,现在想用这个I5 6500CPU,但是需要购买一块B150的板子再加一根DDR4内存条,不知道电脑的性能会不会有所提高,有没有必要更换这个i5 6500CPU?

网友:
性能肯定有提升,而且心理上的感觉都不一样,毕竟钱花了…

网友:
有必要啊    6500还是有点优势的

网友:
让我们把问题拆成两个:
1、性能有没有提高:肯定有
2、这个提高能不能给你带来体验提升:你自己才知道,如果你现在没有感觉不足,确实可以是没有

综上,白问了

网友A:
i5 6500的CPU肯定比G620的性能强不少,但是更换主板的成本有点大了,建议你在原主板的基础上升级CPU加内存,如果换主板,需要更换的太多。

网友:
鸟枪换大炮,给你你换不,还来问

网友:
  赶紧换了  飞一样感觉

  硬盘 固态必须的  ……

网友:
看你的需求感觉还是出了买需要的东西好,不玩游戏没必要太折腾U

网友:
6500比你的620好多了,你用几天就知道了,哪怕打字都能感觉得出来

网友B:
你确定i5是好的?

网友:
千万注意买上主板,一看嬉皮油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i5是好的?

i5和内存条是好的,这个我试过的

网友:
把你旧的那套处理了,买内存也就50,主板也没几个钱,硬盘有固态不用换,电子产品用新不用旧,你留着cpu不也降价?不如处理掉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5 6500的CPU肯定比G620的性能强不少,但是更换主板的成本有点大了,建议你在原主板的基础上升级CPU加内存 ...

其实也就买一块主板H110或者B150,二手的这两块主板基本在八九十块钱,大不了再添加一根DDR4内存,其它都不需要换。

网友:
新主板买带NVME固态接口的,感官提升更多。

网友C:
想要速度提升,内存单根换两根,双通道内存快,谁用谁知道
然后就是系统盘换固态,确实速度提升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电脑不够用,只能换cpu和主板了,够用不换也行
我ddr3的电脑现在一样主力机
cpu是e3-1230v2
两根ddr3 1600,8g,这就是16g了
500g的固态做系统盘
显卡是580,8g
跑得飞起,性能过剩,还能打大镖客

网友:
升级是有必要的,感觉就不一样,

网友:
二代奔腾换6代i5,这性能好几倍吧
查了下cpuz多核,499和1455的差别

网友:
速度提升肯定有,还是比较明显的,前提是你必须使用固态硬盘,要是你还是使用机械硬盘那么瓶口就在硬盘上了,换了也感觉不大,买个主板加多一条内存可以享受不同的感觉的,投资不大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要速度提升,内存单根换两根,双通道内存快,谁用谁知道
然后就是系统盘换固态,确实速度提升
当然了,如 ...

想问问cpu是e3-1235跟你这个是哪个好,我收了几个这样的主机亏的我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