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维修腐蚀的电路板,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原理图是否有错误

楼主(2023-02-21):
因为是被腐蚀的电路板,只能跑线路维修。
电路图如下所示,疑问在绿色箭头所指位置的连接点。
在PCB里,完全找不到 VOUT5 与 DA1,DA2连接的走线,希望大家帮忙看看,VOUT5和DA1或DA2是不是需要连接才是一个正常电路。
还是说,图纸有错误。谢谢大家

网友:
很显然VOUT5只连到D2负端。DA1-AC,DA2-AC都是独立输出。如果连到DA2,通电就烧了DA2.

网友A:
我先去整副250度的眼镜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去整副250度的眼镜再说……

额。。已经重新上传了。想添加个附件,才知道下载附件要付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