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只得力4324台灯维修

楼主(2023-02-21):
看基友撸了一只全好的,我又撸了第二只,充电没反应也点不亮,拆机发现电池饿死了,单独对电池充电后还是点不亮,心里咯噔了好几下。接着发现插电时充电芯片4056很烫,从2块钱的充电模块上拆下4056换上后,充电灯亮了,但还是点不亮。
于是开始检查HX3248发现输入电压只有2.37V,同时触控芯片的供电也只有2.37V,内心逐渐烦躁,幸好经万能的网友指点,板上还有个5V供电芯片丝印HX=JE,检查发现输入正常,输出电压只有2.37V,检查周边电容无短路后,买了HX=JE和升压芯片,换了5V芯片后恢复正常使用。
把收集的电路和网友的维修指导分享给像我一样的小白们。
拆4056把底部的焊盘翘飞了,一开始用回形针导热加焊半天不动,于是直接来回拖锡再加刀片翘,用力过猛翘飞底部焊盘,还好边上的焊盘都还在,搞点绿油沾下再焊新4056。回顾了下回形针要换成硬铜线再耐心点应该还是很容易拆的,还是暴躁了些

网友:
恭喜顺利修复

网友:
得力的东西贴牌太多,自己老本行的又不求上进

网友A:
4056肚子底下有个大焊盘散热用的,不上风枪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肚子底下有个大焊盘散热用的,不上风枪不好拆。

散热焊盘照常规都是有打孔优化散热的,这个没有打孔。这么多故障机在卖也是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焊盘照常规都是有打孔优化散热的,这个没有打孔。这么多故障机在卖也是设计问题 ...

如果背面没元件的话,可以上PTC加热器。

网友B:
这个灯坏升压IC的机率90%............点不亮的,不调光的,直接换升压IC即可,别想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坏升压IC的机率90%............点不亮的,不调光的,直接换升压IC即可,别想太多 ...

主升压IC也买了,不过没坏,就坏了充电4056和5V电源ic。我想着是不是再撸一台,感觉自己又可以了

网友:
得力台灯修复记。附电路图好评。

网友C:
我的一台也不亮,学习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台也不亮,学习了,谢谢楼主。

反正查HX3248、HX=JE、4056 和触摸电压,肯定是有一个或多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