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莱赛lsg686sd激光水平仪

楼主(2023-02-21):
这是别人用坏不要了拿过来的,不开机

这东西比其它牌子价格高,不知道哪好
先接外接电源,开机电流很大,接近短路
没修过也没拆过这货,除了旋钮混身找不到螺丝,找了一圈发现原来底下刻度环上边有一胶圈把四个螺丝围起来,要脱下胶圈才能看到,

缷掉旋钮和四个螺丝,外罩往上拉2/3后拔掉主板排线就能完全打开,打开观察,这东西不是很复杂,一块按键板,一块转接板兼倾斜报警检测,一块主板,三个激光头,一个两轴的自动垂直机械结构,好坏区别应该在激光头与机械部分的精细度上。
打开后先测了一下激光头,能点亮,好的

主板单独上电,电流还是近乎短路,确定主板坏,上×宝搜,被带到鱼上去了,主板不便宜要50~60多块

有点小贵了,那就修下主板吧,目测主板上有一个三极管(丝印01AH后来用A1SHB代换)有裂纹,拆掉后打开开关还是电流很大
只能根据主板画了个大概的原理图,度了几个芯片的资料,理下思路,大概就是一颗单片机主要负责1,控制两组(4个)垂直线激光头和一个水平线激光头的打开与关闭。2,倾斜报警。
一颗lm2700mt负责提供激光头稳压电源
一颗l349锂电池管理

分析稳压芯片坏的概率比较高,那就先看看稳压芯片吧,上电摸lm2700果然很热,想着这种pwm dc-dc对滤波电容要求比较高
,会不是输出滤波电容坏了呢,找一个换上,还是不行,那只能换芯片了

拆下来的

拿掉芯片后,电流就正常了。其实lm2700不上也能凑和用,就是激光管的亮度会随的电源电压高低变化
宝上搜lm2700mt卖的商家不多,有的3块多,有的4块多,有的20多块,立创商城上20多但没货。看来真货是比较贵的。最后选了3块多的买了两片

换上测试,不管供电电压高低lm2700输出都是7.7v左右

装上测试,一切正常,吃灰

后来又拿来了一个,没电池,测试是好的,内部结构做工就比较差了

网友:
工地上用这个的比较多,终于看到内部结构了。

网友:
拆开过,很好玩

网友:
高手啊,修好可以咸鱼出了

网友:
  手头有个坏了,学习学习。

网友:
莱赛属于一线品牌了 ,价格目前国产最贵的

网友A:
莱赛的总体不错,水平零位没调校用起来不踏实

网友B:
以前捡了个威力5线的,估计是杂牌,里面做工一般,3节干电池的改成锂电了。

网友:
这问题每年工地都会扔很多...我捡了几个拼拼凑凑 装了一个出来 用了半年被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莱赛的总体不错,水平零位没调校用起来不踏实

这个水平出厂应该校准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捡了个威力5线的,估计是杂牌,里面做工一般,3节干电池的改成锂电了。 ...

后来拿的卡盾里面就差了好多

网友:
能用就是赚

网友:
修好不容易啊,还得画图